螺距补偿的计算方法---请教

楼主(2008-03-31):
我想知道螺距补偿的方法,比如我激光测量下来总长小了0.03MM.机床总长1000MM,分10段,每段小了0.003,那我怎么补,谢谢!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中,而且好像补偿值还有个正负问题。我也很想了解。

网友:
螺距补偿一般有两种:增量或绝对,在补偿之前需要设定:1参考点号码,2负向最远端补偿点号码,3正向最远端补偿号码,4补偿倍率,5补偿间距,
可查各种系统的参数说明书找到对应的参数.

网友:
我的理解,不具有权威性

螺距误差补偿顾名思义是补充给螺距的,针对机床行程中的位置也可以说是此时所在的是丝杠的那个螺纹,通过系统记忆,当需要到达这点时除了丝杠转多少角度以外根据记忆每个螺纹的误差,在原来丝杠旋转角度的基础上再多转或者少转多少角度从而使到达的位置更精确,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哦
声明,不具有权威性,因为我不是高人,自己都没有做过双频激光干涉,

楼主(2008-05-03):
我想知道是怎么去补这误差方法,而不是含义.请各位大虾帮忙了.

楼主:
还有我想知道它有关差数的设定,如X轴补偿号几号到几号,Y轴的,正向和反向的设置.麻烦各位了!

网友:
回答6楼的问题:有关每个测量间距的误差是由干涉仪软件根据测量数据自动计算出来,并并且会生成一个补偿表,只需将其输入到机床控制器中相关的补偿号码中即可,至于<X轴补偿号几号到几号,Y轴的,正向和反向的设置>我在上面说过,不同系统相关参数号也不一样,查参数说明书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FANUC0I系统的参数设定,麻烦了!

网友:
在参数1320----1380左右一个间隙参数设置,呵呵这个是技术员的活,自己不要乱设置
一般是在30左右啊

楼主:
应该不是1320---1380参数,1320,1321都是设置硬限位的参数.

网友:
楼主可以看功能手册,第29页到49页,讲得很清楚。我说的是0I-TC。存储型螺距误差补偿的参数是3620,3621,3622,3623,3624,不多,补偿表在系统画面下。
既然买得起激光干涉仪,那这本书应该不是问题吧。要是需要电子版的,改天我传上来,在笔记本里,借人用去了。
另外特别注意:激光干涉仪可以输出增量补偿表和绝对补偿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FANUC应该用增量补偿表。其实你试一下就知道了,补完后再打就看出来了。要是点少的话可以一个一个地修正,很快就好了。

楼主:
谢谢螺旋线大侠!哈哈!十分感谢!我好好研究,0I-TC的书我有,如果有什么不明白我再问你。

网友(2010-01-03):
大家有什么问题找我吧,激光干涉仪我用了5年了,还算比较熟悉,楼上回答的好多都不对。我QQ号79797207

网友:
请问一下,OI-TC的书哪里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