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设计---求助

楼主(2008-03-31):
论坛里面的各位大哥们,你们好,小弟有一紧急设计,实在无头绪
题目是:直动推杆盘形凸轮机构
要求:1,运动规律确定
           2,零件设计(如何加工,采用甚么材料)
           3,装配设计
           4,仿真运动
           5,展示效果图
           6,说明用途
我抓头发好几天了,希望大家尽快帮帮小弟的忙,什么资料都要,救命之急,不胜感激!
基于Pro/e的设计

网友:
不懂,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里面的各位大哥们,你们好,小弟有一紧急设计,实在无头绪
题目是:直动推杆盘形凸轮机构
要求:1,运动规律确定
           2,零件设计(如何加工,采用甚么材料)
           3,装配设计
           4, ...

1,运动规律的确定:与你的原始要求相关,与你的功能相关,与4点相关。第4点不明白,第1点当然不明白。
原始要求是:a,是什么样的负载;b,负载有多大;c,凸轮轴的转速是多少;e,推杆行程有多少;f,是否要求推杆有特别的运动规律或者只要求两个极限位置;g,推杆的停歇要求,如单停或双停或其他;h,最后画出运动循环图。
2,零件的设计:知道第1点后,计算最大压力角(许用压力角小于30度)及基圆,按照以上的运动规律计算出每一个分度转角推杆的位置,最后得出凸轮的理论轨迹;盘形凸轮可以用线切割加工也可以用CNC加工,材料可以45、40Cr或45Mn2,轮廓表面淬火至HRC50-55,更高要求的可以用低碳合金钢渗碳淬火至HRC58-63。
3,装配设计:按运动规律,结合实际转速和莫诺图计算弹簧刚度(k值),有了k值,有了行程,就有了弹簧的参数。其他的结构在第1和2点已有,装配就完成了。
4,5,点自已看着办。不清楚先查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运动规律的确定:与你的原始要求相关,与你的功能相关,与4点相关。第4点不明白,第1点当然不明白。
原始要求是:a,是什么样的负载;b,负载有多大;c,凸轮轴的转速是多少;e,推杆行程有多少;f,是否要求推 ...

请教一下老腰:就是凸轮轮廓的硬度问题。设计手册上都说硬度随负载的增大要相应提高一些,就是有点不清楚两个都硬度很高(凸轮和从动件如螺栓轴承),使用寿命怎样?主要是耐不耐磨损?

网友:
凸轮轮廓的硬度是随着负载的增加而提高的。
一般来说:
凸轮轮廓表面压力在600MPa以下为轻载,硬度要求10-40HRC;
凸轮轮廓表面压力在600-1000MPa为中载,硬度要求40-60HRC;
凸轮轮廓表面压力在1000MPa以上为重载,硬度要求60HRC以上。
按凸轮的圆周速度区分低、中、高速:
凸轮的圆周速度0.5m/s以下,低速凸轮;
凸轮的圆周速度0.5-1m/s,中速凸轮;
凸轮的圆周速度1m/s以上,高速凸轮。
对于中速凸轮及低速凸轮建议使用滚针轴承凸轮随动器,对于高速凸轮建议使用双路球轴承凸轮随动器。
如果你想知道是否满足你的使用寿命,你可以通过设定的循环次数进行凸轮副接触强度校核。

网友:
对于中速凸轮及低速凸轮建议使用滚针轴承凸轮随动器,对于高速凸轮建议使用双路球轴承凸轮随动器。
这话相当的经典!谢谢!收到

网友B:
难道这个楼主是期望谁有现成的课程设计或毕业设计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这个楼主是期望谁有现成的课程设计或毕业设计给他?

不是,我是请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运动规律的确定:与你的原始要求相关,与你的功能相关,与4点相关。第4点不明白,第1点当然不明白。
原始要求是:a,是什么样的负载;b,负载有多大;c,凸轮轴的转速是多少;e,推杆行程有多少;f,是否要求推 ...

感谢老腰

网友(2009-07-13):
凸轮轮廓表面压力在600MPa以下为轻载,硬度要求10-40HRC;
凸轮轮廓表面压力在600-1000MPa为中载,硬度要求40-60HRC;
凸轮轮廓表面压力在1000MPa以上为重载,硬度要求60HRC以上。
按凸轮的圆周速度区分低、中、高速:
凸轮的圆周速度0.5m/s以下,低速凸轮;
凸轮的圆周速度0.5-1m/s,中速凸轮;
凸轮的圆周速度1m/s以上,高速凸轮。

网友:
查一下设计手册关于凸轮这一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