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设计---请教

楼主(2008-03-31):
论坛里面的各位大哥们,你们好,小弟有一紧急设计,实在无头绪
题目是:直动推杆盘形凸轮机构
要求:1,运动规律确定
           2,零件设计(如何加工,采用甚么材料)
           3,装配设计
           4,仿真运动
           5,展示效果图
           6,说明用途
我抓头发好几天了,希望大家尽快帮帮小弟的忙,什么资料都要,救命之急,不胜感激!
基于Pro/e的设计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赫赫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里面的各位大哥们,你们好,小弟有一紧急设计,实在无头绪
题目是:直动推杆盘形凸轮机构
要求:1,运动规律确定
           2,零件设计(如何加工,采用甚么材料)
           3,装配设计
           4, ...

可以把你的要求写一些,如:
从动件的运动要求(位移,速度,加速度。。。,质量。。。)
凸轮的安装方式。。。
动力的输入方式。。。
弄明白了以上问题和目的,具体的设计不是多复杂,只是为了获得一个动作方式。也就是说先把系统的骨架模型建立起来,零件设计就好办了。

网友(2008-04-30):
不知道你要哪种

网友:
题目太笼统,参数不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