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妙的往复运动

楼主(2008-03-31):
日本专利, 如下图:

电机16->轴11a->齿轮11转动->滑块15往复移动。
图(a):滑块15上止点, 图(b):滑块15下止点
齿轮11,12,13的形状可控制滑块15往复移动的速度.

  • · 采用|主题: 924, 订阅: 40

网友:
图有些小啊。看不大清楚.

还请高人详细解释啊。

网友(点评):
这么大张图 都看不清楚?

网友(点评):
楼主能不能将此机构的优缺点个普及一下啊

楼主:
图(648*1300)不小啊,点击图,再放大.

网友:
三个齿轮都是偏心轮,构思很巧妙.

网友:
呵呵 看明白了  很巧妙 偏心齿轮

网友:
看是看明白了..心中总感觉缺点什么,,期待高手出招

网友(点评):
如果头像是你本人,估计很有很多人愿意出招的^-^

网友:
有做成实体吗?请问机械效率是多少?有80%没有?

楼主:
一般机构实现往复运动,主要是曲柄连杆.
曲柄连杆驱动滑块运动很难达到匀速,且在两个止点时的加速度非常大.

我想,上面的专利的优点:
1.通过合理的设计,能使滑块匀速(或接近匀速)
2.简单,体积小

实体制作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这个匀速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怎么感觉还是带COS??

网友(点评):
我也看不出来是匀速

网友:
输出速度可调吗,利用初始相位不同?

网友A:
电机16->轴11a->齿轮11转动->滑块15往复移动。
图(a):滑块15上止点, 图(b):滑块15下止点
齿轮11,12,13的形状可控制滑块15往复移动的速度.

我觉得好像通过控制偏心距也可以调节运动速度。是这样吗?

网友:
果然高明,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16->轴11a->齿轮11转动->滑块15往复移动。
图(a):滑块15上止点, 图(b):滑块15下止点
齿轮11,12,13的形状可控制滑块15往复移动的速度.

我觉得好像通过控制偏心距也可以调节运动速度。是这样吗?

是的.控制偏心距就是改变了齿轮11,12,13的形状,
该形状的不同,滑块15往复移动的速度就不同,可以很精确地实现希望的移动速度.

网友B:
我做了个实体模拟 不过不是齿轮 用偏心轮代替了齿轮 给大家看看 请大家指点

网友(点评):
嗯,赞 好像用齿轮也没什么优点,冲击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个实体模拟 不过不是齿轮 用偏心轮代替了齿轮 给大家看看 请大家指点

67677

网友:
改变偏心是不是也改变往复行程,望指点

楼主:
小贾: 动画很棒! 实际应用时,(如下图)需要控制往复行程的速度,比如说,需要在两个端点快(慢),中间慢(快),这样的话,必须设计特定形状的节曲线齿轮.

白夜精灵:改变偏心可以改变往复行程的!

举个往复非匀速的应用例,其原理和上面说的一致:

绕线机,将线绕在轴上,如果是匀速,那么两端的线会绕多(少),中间少(多),形成凹(凸)形.
要实现绕线均匀平整,必须移动非匀速.

游客

网友(2012-05-21):
厉害,学习了,谢谢。

网友(2008-04-18):
看清楚了,偏心齿轮,还是有点疑问,这样传动时,旁边两个齿轮不会咬死吗,装配时旁边两个齿轮的轴的有关系吧?

网友(点评):
三个齿轮的偏心量要一致,其中一个齿轮的偏心正对齿顶,另两个齿轮的偏心正对齿底

网友:
齿轮的加工及装配要精密,否则易出现咬死或震动,偏心距可改变行程,在电机转速不变的前提下,速度相对也会加快.

网友:
这样的机构能不能放在插齿机上,用来插齿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是往复运动的.如果加上一些辅助性构件可以制造出不少的小设备和机具。如:机油加注器、小往复泵、隔膜泵、排线器~~~~~等等。

网友:
我们设备上面经常用到偏心轮结构   但像楼主发的这种三个偏心齿轮结构  真的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去想的  看来要多学习  多创新啊

网友(2008-05-24):
我以前在中外炉工作时 看到过 小日本用的很多 很巧妙 结构简单又可靠

网友:
难得碰上机构创新的例子

谈点个人的体会吧:
1、本例应该采用了共轭啮合原理,三个齿轮(非圆)具有完全相同的啮合节圆(椭圆节线),这是为避免转动时不卡死所必须的;
2、本例中往复运动的行程S=4e(e为偏心距),周期内的平均速率为v=8e/T(T为周期),各点瞬时速度可列运动学方程求解;
3、共轭曲线在机构创新中常有应用,国内某所大学曾设计过一种上楼梯的轮椅,该轮椅的车轮就采用了共轭原理,可使轮椅上下楼梯时基本按直线轨迹行进。

网友(2008-09-21):
利用这个原理,抽个空闲时间为客户做了一台冲孔机。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请问"超人归来"前辈,
  冲孔机的工作位为什么要带倾斜角度,而不是竖直放置?看图有铰接,难道是工作的时候另有支撑,工作台翻转?或是排屑方便,还是连线需要,人体工学原理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超人归来"前辈,
  冲孔机的工作位为什么要带倾斜角度,而不是竖直放置?看图有铰接,难道是工作的时候另有支撑,工作台翻转?或是排屑方便,还是连线需要,人体工学原理什么的?

是配套冷轧厂包装薄板卷料生产线上面专用的,客户原来的生产线上没有打孔的功能,而生产线的板料进料方向是倾斜越70°左右,我们给他一定的调节范围。

就是做图片中这个包装产品

网友E:
为什么不把电机放在图设备的右边,这样可缩短两皮带轮间距。

楼主:
果然是<超人> 厉害!!

能介绍一下机器冲孔的情况吗?
噪音大吗?冲孔效果怎么样(与普通冲床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把电机放在图设备的右边,这样可缩短两皮带轮间距。

与进料方向有矛盾,不太方便。

网友:
此机构的确巧妙,我想是中间偏心齿轮旋转带动两个固定在滑块上的偏心齿轮旋转,从而使滑块往返运动,这个机构巧妙,它是偏心轮带动滑块的一种演变。偏心轮带动的往返运动存在速度的不均匀性,我想这个机构也同样有速度的不均匀性。但是通过偏心齿轮提高了传动效率和稳定性,在很多精密的机构中应该用得上这个机构。
不错的机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果然是 厉害!!

能介绍一下机器冲孔的情况吗?
噪音大吗?冲孔效果怎么样(与普通冲床比)?

基本上没有什么噪音;冲孔的效果(我想这个应该取决于模具吧)也很好,因为板材比较薄只有1.2mm,客户已经使用一两个月了,反映还比较好。

有一个试机的视频,可以给大家看看,用户的现场我还没有拍摄视频,下次有机会再去拍摄吧。

网友E:
我公司有一冲孔机,从6MM厚,噪音很大,传动结构:电机——皮带轮——轴——齿轮,为什么中间要一皮带轮过渡,是否是考虑过载对齿轮保护问题?对机构我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公司有一冲孔机,从6MM厚,噪音很大,传动结构:电机——皮带轮——轴——齿轮,为什么中间要一皮带轮过渡,是否是考虑过载对齿轮保护问题?对机构我不太懂。

你已经很明白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公司有一冲孔机,从6MM厚,噪音很大,传动结构:电机——皮带轮——轴——齿轮,为什么中间要一皮带轮过渡,是否是考虑过载对齿轮保护问题?对机构我不太懂。

你已经很明白了嘛

???怎么变成重复发帖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还想问:是否可接采用电机过载来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没有什么噪音;冲孔的效果(我想这个应该取决于模具吧)也很好,因为板材比较薄只有1.2mm,客户已经使用一两个月了,反映还比较好。

有一个试机的视频,可以给大家看看,用户的现场我还没有拍摄视频,下 ...

我想这机构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 能控制冲头行程的速度,
具体地说,就是能让冲头在回程时速度较快,
而在接近薄板(加工)时速度变慢且均匀下冲,这样的效果一般只能用液压或伺服电机才能实现吧.
也许用在拉伸模上,优越性更能体现出来.

再请问一下,使用的是凸轮?偏心圆齿轮?椭圆齿轮?非圆齿轮?
移动行程大约为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想问:是否可接采用电机过载来保护?

也可以,根据需要确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这机构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 能控制冲头行程的速度,
具体地说,就是能让冲头在回程时速度较快,
而在接近薄板(加工)时速度变慢且均匀下冲,这样的效果一般只能用液压或伺服电机才能实现吧.
也许用在拉伸模上 ...

根据客户的使用要求,具体去考虑一些因素(参数),这台设备直接用偏心圆齿轮就可以了,行程24mm;

不过我这台设备还有一个卖点是属于“跟踪冲孔”,模具是可以往返移动的。

网友:
感觉像凸轮运动
偏心的

网友(2008-10-23):
很巧妙,学习啦!

网友:
13楼的动画做的精彩!
其实你画的就是齿轮,和楼主发的是一样的。很精彩。

网友:
15楼的实例很说明问题。

网友(2008-11-23):
学习了,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没有什么噪音;冲孔的效果(我想这个应该取决于模具吧)也很好,因为板材比较薄只有1.2mm,客户已经使用一两个月了,反映还比较好。

有一个试机的视频,可以给大家看看,用户的现场我还没有拍摄视频,下 ...

什么时间去现场拍摄一下,大家看看呢!!
我很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客户的使用要求,具体去考虑一些因素(参数),这台设备直接用偏心圆齿轮就可以了,行程24mm;

不过我这台设备还有一个卖点是属于“跟踪冲孔”,模具是可以往返移动的。

你说的“跟踪冲孔”是不是说在料送进的同时就冲孔?但是为什么我看视频的时候料是间歇送进的?奇怪的是同时模具却又有个沿料送进方向的一个运动?

网友:
凸轮运动的变异

网友(2009-03-02):
印刷机中就曾有类似的机构,这几年也没有碰过了,学习了...

网友:
谢谢!动画效果让机构一目了然,还有超人兄的应用能力也好强啊。。。。

网友:
造价太高,构思还不错

网友:
果然好巧妙!就是使用环境要求比较高,如果缺少润滑或者掉入污染物会造成机构磨损甚至破坏,需要密闭使用。使用要求不高的话做成粗齿可以使维护成本低一些。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超人前辈,讲解一下你采用这种结构的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超人前辈,讲解一下你采用这种结构的理由。

当时就是想结构精巧一点。

网友:
ji gou heng hao

网友:
经典机构,学习了!

网友:
这种结构设计非常巧妙,可以用在很多地方,长知识了

网友:
这种机构的特点是什么?
谁能建个数学模型就好了

网友:
这种机构好像要求的精密得相当的高吧?

网友:
学习了,很巧妙的设计.应该是为了消除回程间隙吧.

网友:
设计确实很巧妙!

网友:
学习一下,机构很巧妙

网友(2009-04-02):
机构很巧妙,值得推广

网友:
日本的就是有钱投资研究

网友:
看得头发都立起来了 简直太酷了 偏心轮以小小的传动比来~````

网友:
太巧妙了。搞机械的真是学无止境啊!

网友:
也可以用于控制频率,好像

网友:
我觉得里面的安装精度是个很大的问题 阿!

网友:
设计果然七妙,但是我也觉得安装可以有一定的难度!对于齿轮的精度要求应该也比较的高。

网友:
设计的不错呀!

网友(2009-05-03):
晕,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 g9 O8 e& n0 ]5 P8 Y理想的或接近理想往复运动都是不存在的

网友:
果然是很精妙的东西.

网友:
依稀似齿轮,上面的可以动

网友:
左边是不是有个弹簧哦

网友:
没有看明白,做成动画就好了

网友:
很好的东西,装配调试很关键.

网友:
这种东西好处到底在哪里?还要专利

网友:
没仔细看,能应用在重载冲压方面吗,有款高速重载冲压的设计,一直对往复机构不是很满意,没敢投入试制

网友:
很精巧,但是不是容易磨损啊。

网友(2009-06-07):
能做不停的往复运动,实用性怎样?

网友:
不错,构思很巧。

网友:
不错,可以完成匀速往复运动,运动速度是靠电机速度调节吗

网友:
没仔细看,能应用在重载冲压方面吗,有款高速重载冲压的设计,一直对往复机构不是很满意,没敢投入试制
引用 网友G:

恐怕不合适,这个是匀速运动,冲压一般是追求瞬间最大速度

网友:
我觉得中间的齿轮不偏心也能实现往复运动,他们做成偏心的有什么好处?还没想通。

网友:
看不太明白,巧妙在哪里呢,性能如何呢,※

网友:
非常实用的运动机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滑块运动曲线是什么?匀速运动吗?谢谢!如果不是,直接用偏心轮顶住滑块,用弹簧使滑块复位可以不?两者比较,各有什么缺陷和优点。
谢谢!

网友(点评):
哈哈 和你的想法一样

网友:
大开眼界,确实是精品!

网友:
下 来 慢 慢 看

网友:
设计应该是不简单的,中间的减速器什么的应该有很多。不过作为一种新的传动方式是很值得赞扬的。个人意见!期待高手中。。。。。。

网友:
实际应用总要求齿轮及整个系统的加工精度要非常高

网友:
是很巧妙啊,有具体资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的真不错。用什么做的?

网友(2009-07-07):
这是匀速运动吗? 84# wtyaak

网友(点评):
用ADAMS模拟仿真 下就知道是不是匀速了

网友:
看懂了感觉是很经典的设计,得从里面学到点设计的思维了。

网友:
的确很巧妙,模拟一下试试,看以后能不能应用

网友:
巧妙的构思,值得学习,也开了眼界,证明学无止境啊!

网友:
应该也不是匀速的吧?!?

网友:
机构巧妙,很实用啊

网友:
l厉害,人家怎么想出来的

网友(2009-08-23):
能运用于高速吗?

网友:
好创意,速度均匀

网友:
匀速?怎么可能?轴做匀速转动可以,偏心齿轮也可以看做偏心轮的,它的速度好像不是均匀的哦。不过做出来的确话费一番功夫,州的中心位置要相当精确,否则会卡死。我都怀疑有没有实用性。

网友(点评):
最好的匀速运动是正弦运动

网友:
我觉得在加工偏心齿轮的的时候,做适当的防呆结构,以方便以后的装配!!!
; U( r+ H% o9 ?还有,齿轮之间的间隙不能过小,需要很好的润滑!!

网友:
设计非常了不起噢。巧妙。

网友:
这么做肯定有他的优点,除了输出的速度匀速,还有别的吗,是不是传递的力也大呢

网友(2009-09-23):
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女生啊   请问是学机械的嘛   如果是就真的很难得啊   2# xingjiantian

网友:
构思很巧妙.

网友:
见识下了  1 。。

网友:
都是高人呀,又见识了

网友:
很经典啊,不知道是不是匀速的,我还得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这个好像似曾相识哈,一时半会先不起来了,蛮有意思

网友:
用过偏心轮结构   这种三个偏心齿轮结构  还是首次见到

网友:
确实可以往复运动,构思巧妙,日本人在机构研究方面确实有一套

网友:
三体共轭齿轮

网友:
值得好好研究一下,能够用得上。

网友:
真的不错,看懂了

网友:
哦 好好  妙妙妙

网友:
经典,巧妙

网友(2009-10-28):
想如果滑块上的负载较大时,齿轮会受到很大的挤压力,寿命估计不会太长,图中好像是一种圆弧型齿轮,

网友:
好东西啊!不知实际状况怎样!

网友:
这个不是可能会卡死吗?

网友:
太巧妙了 佩服

网友:
大家的评论很精彩啊!

网友(2009-12-19):
偏心轮与偏心轮啮合时噪声会不会比较大,或有震动

网友:
这个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的确巧妙!

网友:
直接调节电机的速度就可以调节输出速度了

网友:
设计精妙呀

网友:
以图示位置为起点,驱动轮轴为原点,分析下轮轴心点的运动,列运动方程如下:
y=2(e×cosωt+R)=D+2e×cosωt

下面分别是其速度、加速度、力变化率的方程。
y'=-2eω×sinωt
y''=-2eω^2×cosωt
y'''=2eω^3×sinωt

可以看出,此机构运动特性跟曲柄滑块毫无二致,不同之处是它采用了齿轮高副。因高副机构是线接触,其缺陷是接触应力大,易磨损,应用上须对此缺陷进行优化配置为好。

另外,轮齿啮合时,齿间作用力分为周力和径力,此机构是径力做功,所以压力角取大些为好,这跟普通齿轮传动是相反的。

凭直观判断,未做细致分析,请拍砖。

网友:
高手啊
小日本太厉害了

网友(2010-01-18):
很好的实列,支持楼主多发;

网友:
貌似应该是匀速运动的,不知道能不能做冲压机的冲头呢??
请教......

网友:
简练,实用,构思巧妙,顶

网友:
很好,回头试试看

网友:
如果是偏心齿轮,齿形还能是渐开线的吗

网友(2010-04-08):
构思巧妙,有创意,突破了传统的设计思路!

网友:
晕,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理想的或接近理想往复运动都是不存在的
引用 网友H:

想知道什么样的往复运动算是理想的。
我一直想知道内燃机活塞运动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专业知识不够,总想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个是可以通过调整轮型来达到非匀速的。或者说通过轮型的设计可以得到不同的速度曲线。

我在网上见过一个中国人的发明。发明人叫莫春浩。
他的往复直线与圆周运动转换装置与这个相似。
但我看莫春浩的装置,中间是一个桃型轮。不用滑块。桃型轮的偏心轴直接作为输出轴。两边的轮他叫零克轮,是圆的。
现在想来也可以是其他形状的了。
他这个桃圆轮。我仔细想过,在匀速转动的时候,可以输出各种直线往复的速度曲线。比如匀速的,正弦的,圆的,或者输出梯形速度曲线。
所以我理解楼主提到的这个3个齿轮的装置,也同样可以输出各种速度曲线。只是轮型设计的问题了。

莫春浩的装置结构图:

网友:
从头到尾的匀速,往复的顶点会有速度的突变,这个情况不好。所以设计的时候都要选一个开始从0开始加速,然后在结束前减速到0这样一种直线运动速度曲线比较合适。
比如说:边缘线性采用等距螺线,或者叫阿基米德螺线,就可以从匀速圆周运动得到匀速直线运动。
以莫春浩发明的这种方式,可以改变轮的大小,而行程确定。也可以反过来改变行程而轮大小不变,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大轮的方式解决重负载的问题了。
再付一张我自己画的图片吧。我画了几种不同速度曲线的轮。供大家消遣。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H:
想知道什么样的往复运动算是理想的。
我一直想知道内燃机活塞运动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专 ...
引用 网友J:

    我也不是专业的,只是在胡思乱想解决某个问题时想到的。

宏观中的往复直线匀速率运动,都存在突然的换向,相当于加速度无限大。

我认为像圆周运动一样,慢慢改变速度方向是最理想的。

不晓得我乱想的是否正确。

因此我想解决的那个问题目前是无法解决的。

你说的那个专利其实就是凸轮机构,就是多了一个轮子,多不多一个轮子都没啥,如果碰到要解决的类似问题会很直然的想到,但申请专利很搞笑

网友:
日本专利, 如下图:

电机16->轴11a->齿轮11转动->滑块15往复移动。
图(a):滑块15上止点, 图(b):滑 ...
引用 楼主:

    jiajia_nj网友您好,图片看不清楚,能有清楚一点的资料让我学习一下吗,谢谢!
我的邮箱是:auqfdftg@sohu.com

网友:
很不错的结构,看完有收获

楼主:
jiajia_nj网友您好,图片看不清楚,能有清楚一点的资料让我学习一下吗,谢谢!
我的邮箱是:
引用 网友I:

才看到你的贴,资料来源如下:(日文的)

http://www.jipei.com/ei/kikaibunmei/dendousoutigic.html

网友:
谢谢jiajia_nj 网友的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H:

凸轮两边分别多个轮子,在这里能够解决直线往复运动上下止点的问题。
应该还是有用的。我觉得如果用这样的机构替代内燃机的活塞连杆加曲轴机构,
理论上应该能够得到更高的效率。因为曲轴机构在上下止点附近力臂太小了。
但是这种凸轮机构的力臂大小我不知道怎么算,哪位知道给我解解惑吧。
如果能够证明能够在更多的行程范围内比曲轴得到更大的力臂,那么就能说明比曲轴效率更好了。

网友(2010-05-12):
机电车轮的联动装置,参考物变下

网友:
构思确实很巧,值得借鉴。

网友:
设计的真好,好像是玩具方面用的吧?????????????????????????????????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能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
第一次来这里就能看到如此优秀的设计,我觉得很幸运

网友:
太佩服楼主的才华了 牛

网友:
看的不是很透,慢慢学习学习!!1

网友:
偏心的作用,还是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2010-06-13):
回复 网友K:
高人哪!长见识了。

网友:
偏心可以形成凸轮啊。
选择某些特定的线型可以保证凸轮左右两边的推杆始终保持不变的间距。

网友:
中国的工程师们的思维,全部被成天到晚的考试给糊住了

网友:
老式火车驱动也是利用偏心轮的原理哦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的图片!

网友:
偏心齿轮的加工精度,难度大不?反正福州估计就搞不出这玩意儿,机械工业基础太薄弱了

网友:
三个齿轮都是偏心轮,构思很巧妙 ,不甚明白,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0-07-26):
中间轮应该是选等径凸轮。两边的轮也可以不是偏心轮凸轮,只需要两个普通圆轮即可,那样估计更简单些,体积也能更小些。

网友:
不错啊  学无止境!在以后的设计中我肯定会考虑这种机构的

网友:
构思真的很巧妙。想不到啊

网友:
图有些小啊。看不大清楚

网友:
体积很小是它的特点吧
应该是瞬心线的概念

网友:
构思很巧妙...........

网友(2010-08-27):
国人的创新精神有待提高

网友:
我觉得旋转运动很好地转换成匀速直线运动,齿轮转动的行程直接同步转换且可精确控制,特别是应用在往复运动要求高的场合,包括多点同步一个电机。当然不能用在要求行程很长的地方。

网友:
高手云集呀,后悔在学校没有好好学习呀
呵呵

网友:
三个齿轮都是偏心轮,构思很巧妙

网友(2010-10-13):
太巧妙了,学无止尽。

网友:
看明白了  很巧妙 偏心齿轮

网友:
对齿要做强度处理,小范围内确实可以达到匀速或者接近匀速,是吗楼主?

网友:
谢谢!动画效果让机构一目了然,还有超人兄的应用能力也好强啊

网友:
控制偏心距不可以调节运动速度,可以调节往复行程,控制上下两齿轮的转速可以调节运动行程

网友(2011-03-02):
小贾: 动画很棒! 实际应用时,(如下图)需要控制往复行程的速度,比如说,需要在两个端点快(慢),中间慢(快),这样的话,必须设计特定形状的节曲线齿轮.

白夜精灵:改变偏心可以改变往复行程的!

举个往复非匀速的应用例,其原理和上面说的一致:

网友:
没看明白
还请楼主指教

网友:
很巧妙,学习啦!!

网友:
小日本的结构就是利害,不得不服。

网友:
请问各位,动力是从何而来的啊?

网友(2011-04-25):
没看明白。。。。。。。。。。

网友:
好构思,平常一看到往复机构马上就想到的是曲柄连杆

网友:
齿轮不会咬死吗?

网友:
不像是匀速运动,因为偏心齿轮旋转半径是变化的;要想匀速运动除非旋转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