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断削槽---请教

楼主(2008-03-31):
我磨车刀的断削槽老是不断削,增大减小走刀量也不好用,请教槽的技巧.谢谢。

网友:
断屑槽吧?
你说的情况应该是磨的太宽了
找个圆角小的砂轮,尝试磨窄点,然后再慢慢找经验.
最好是前宽后窄.

网友:
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要一个砂轮圆角小的时候总是不容易,我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将磨床用的金刚石砂轮修整器,加装一个手柄,按照修砂轮的标准要求,你就能想修什么样的砂轮你就修什么样的砂轮了。
同样的断屑槽,你将转速降低,把走刀量加大,也有可能会断屑的,关键是比例,因为我们不走刀你磨的断屑槽有多大,多深,所以,只能说个大概。

网友:
楼上的想法给了我一个灵感
用报废的金刚石砂轮打磨碳化硅砂轮怎么样?
实在不行也可以用废的碳化硅砂轮来打磨呀
毕竟金刚石笔也很贵,不是磨床的没可能拿到
还有,我们打磨砂轮的时候一般都是用一摞好象齿轮样子的薄钢片做的修磨工具
成本更是低廉.
所以修磨砂轮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不断削的原因太多了.不光是你的槽宽问题,要根据切削的材料,转速,吃刀量.来决定一把刀的修磨.偷懒就用带成型刀片的车刀,不用费那劲.

网友:
你的前提要有一个懂刀具的人,否则,你就不是罪!(男人哭吧!不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