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是圆柱还是锥度?---请教

楼主(2008-03-31):
今天我去加工外丝直接头,那个师傅问我螺纹是圆柱还是锥度,把我问蒙了。大家知道的请告诉一下。

还有,报计划买螺栓的时候是不是只报M不报螺距,比如说M36的螺栓和M20的螺距一样不还是有什么标准啊。
我菜得很大家不要笑哈,有这方面的资料请传下。

网友:
属于管螺纹,管螺纹分锥管螺纹和直管螺纹。
锥管螺纹是密封螺纹,就是我们一般水管子接头的那种。只要缠生料带就可以密封了。
直管螺纹是不密封的。

普通的机械手册的螺纹部分都有详细的资料,查一查就好了

网友(2008-05-09):
螺纹的标准不是很多的,找一本工具书,或社区里都有,用心点,半天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