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孔加工的问题.

楼主(2008-04-01):
最近改了台床子,主要是加工内孔,类似于镗床,实际是铰孔,
目前转速10转/min,精车切削量直径0.30mm,
原来是普车16,,现把刀架卸下来,工件用销孔定位可在导轨上行走,主轴配做一跟刀杆(有效长度500mm),刀头采用浮动刀类似的刀,
孔径100mm和120mm各一,公差与轴承配合,并且同轴,距离300mm,一次加工出来,
外加冷却液

结果:加工后内孔出现轴向嘟噜纹,类似于刨床加工后的刀纹,均匀分布在内孔圆周上,偏差小于0.01mm,
问题:1、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
           2、如何能解决上述现象?
谢谢!

网友:
10转每分钟??120MM孔??切削余量0.3MM???很恐怖的线速度啊,就不知道进给是多少

楼主:
进给量大约是0.2mm/转

网友:
楼主试着减少切削余量,另外检查下各拖板之间的间隙

网友:
刀杆多少粗?尽量选用直径粗的刀杆。回2楼,说得很明白了,单边0.15的切削余量。其他的参数已经是很慢的了。适当增加转速,减小每转的进给量。再看看。

网友A:
你好,我是新来的,有不对的多多指点。
我见过你说的类似的改装,请问你的镗杆的另一端部是在车床尾部的支撑镗套(铜套)里吗?如果是,我怀疑是镗杆的另一端部与镗套有研磨,研磨的配合点不够使镗刀摆动,当然肉样眼是看不见的,我以前见过16车轴时尾坐心轴在里面研,车出的轴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解决:配刮镗套。
如果你解决了,能告诉我你的解决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B:
看情形应属电机机壳铸铁之类的工件,
直径也不应该很大,
最多深了点.
工件在导轨上行走间隙很重要,
还有转速太低了吧,
既然是低速,
刀具也得磨得尖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刀杆粗70mm,以前的转速是16-17转/min,,发现不行,已经换了三个皮带轮了,,从20转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新来的,有不对的多多指点。
我见过你说的类似的改装,请问你的镗杆的另一端部是在车床尾部的支撑镗套(铜套)里吗?如果是,我怀疑是镗杆的另一端部与镗套有研磨,研磨的配合点不够使镗刀摆动,当然肉样 ...

稍是配做的,,并且床头箱的背后用拉杆拉的,,应该不是间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情形应属电机机壳铸铁之类的工件,
直径也不应该很大,
最多深了点.
工件在导轨上行走间隙很重要,
还有转速太低了吧,
既然是低速,
刀具也得磨得尖一点

试着用表打了下,间隙,没什么问题,,,速度高了更不行,,,,

网友:
在大拖板上固定工件最大的问题是.普车的导轨是拿来车的.旋转体在车头箱上.有固定和平稳的旋转主体.你改了后就行成了旋转的刀具固定的主体.出现这样的问题是车床的导轨在行进时它要经过光杆齿轮条摇把这些需要有一定间隙才能运动的机诫体.抖动时难免的.你先把导轨调紧看看那.也许有用

网友:
你好,昨天是 我自己的经验,我才工作半年不懂,我今天问我师傅,他给我的答案和,《加工时,零件震动大,怎么办?》这上面的问题一样, 你的问题wj0422回答了 ,你可以看看

网友:
同意wj0422
1,调整拖板间的间隙。斜铁和导轨的间隙不好,刀具太紧就容易顿
2,改变刀具的几何角度。改变前角,面就不容易抗
3,减小加工余量。减小刀具与工件的抗力
4,减小切削刃和加工表面的接触长度
我 想在加一点:如果是液压的,那还有考虑液压泵里是否有气孔

网友:
我认为你应做一镗模装在拖板上,卡盘夹一套筒,刀杆与套用销连接。如是浮动镗刀速度不用降,但要用煤油做冷却液。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先试下

网友(2008-05-22):
好想知道答案啊! 楼主解决了说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