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拉深件如何加工?

楼主(2008-04-01):
公司有一个零件需拉深20MM,板料是0.3MM不锈钢板,不知拉深时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模具组不敢直接开模。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下图是成型后的零件图:

网友:
我们以前做过这样的拉深件,不过材料是钢的,尺寸也没这么大,是先拉深后落料的,不锈钢的材料有拉裂的可能,还好只有20MM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用的是多厚的板料,我们能用的最厚板料是0.6不锈钢板(304#),最好能用0.3厚的,材料费会省很多.

网友:
我们用的是1mmd的

网友:
0.3mm的板材太薄,拉不了这么深。像这样大面积的工件,建议用油压机拉深。

楼主:
1MM的不锈钢板材成本太高,有没有人用过0.6左右的板材拉深20MM左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困难,我想有这个把握的没几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办法
这个要是铁材就不用想就不行
不锈钢就可以考虑
采取拉深模的办法
先把成型加大一100MM
然后逐步收回
当然要逐步把成型加高
比如说第一工程是5MM第二工程就是8MM(2t)的成型高度
我以前做过T=0.5MM的成型高度是58MM最后还是做出来了
不过我一天一夜没有睡觉

网友:
嗯,8摟的想法,不錯,樓主可是試試

网友:
我司也做过类似的产品,只能通过几次拉伸才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