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直齿锥齿轮的最佳过渡圆角?

楼主(2008-04-01):
如题。请各位大侠帮忙,如何计算直齿锥齿轮的最佳过渡圆角?

楼主:
难道没人研究过?看来只有请版主帮忙喽

网友:
这倒没有特别研究过。在我看来,应如圆柱齿轮般,在强度允许的情况下,计算出最小重合度,然后找到啮合起始点,在该点以下为过渡圆角。
锥齿轮有几种制式,所以会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如以球面渐开线,没有深入研究相应的等式。
如果楼主说的是过渡圆角的曲线方程,那就更和制式及加工方法有关了。

楼主(2008-05-07):
格里森制,球面渐开线,当量齿轮渐开线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