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发动机的额定功率?

楼主(2008-04-01):
如何理解发动机的额定功率?如:15分钟功率,是不是说发动机在额定功率下只能稳定运行15分种,15分钟后功率会发生变化,但许多可靠性试验都是在额定功率下运行的,运行了几百小时都不变。所以我真不知道15分钟功率和1小时功率有什么不同?

网友:
15分钟功率,柴油机允许连续全负荷工作不超过15分钟。15分钟功率也称为车用功率。主要用于各种车辆。
1小时功率,允许柴油机全负荷连续运行1个小时的功率。1小时功率称为间歇使用功率。一般用于工作环境良好的工程机械。如:汽车吊车等。
12小时功率,允许柴油机全负荷连续运转12小时的功率。12小时称为大间歇使用功率。一般用于工作环境恶劣的工程机械,如:矿山机械、装载机械、挖掘机械等。
持续功率,允许柴油机全负荷长期工作的功率。主要用于发电机组、空压机等固定设备

网友:
请看社区帖子: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2387&extra=page%3D1
标定功率对发动机本身没有改变,只是对不同用途的不同标法而已!标15分钟功率,强化、可靠性是不可能在标定工况下进行!如摩托车发动机一般在75%标定功率或最大扭矩点进行强化!当然,有些厂家的标定功率标得比较保守,为最大功率的10/12~10/11.。在这种时候在标定功率下强化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