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泳流挂现象,如何解决?---请教

楼主(2008-04-01):
求助:在电泳后,零件装配凹处普遍存在流挂现象。设备是阴极电泳自动线,好像是冲洗后凹处有积水,经过烘道后形成渣状杂质附于表面。

请求高人指点:形成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
需要增加人工吹水工序,电泳后积水是复杂零件的通病,目前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