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的表面络酸盐处理是怎么样的一种处理?

楼主(2008-04-01):
clear chromate是中文的络酸盐处理,铝材型号为5052,其表面络酸盐处理是否就是常用的钝化处理?谢谢

网友:
叫氧化铝皮膜,喷涂前处理

网友(2008-05-20):
也叫做“化成”处理,是在涂装(喷涂、滚涂)前在铝表面形成一个氧化层,增强与涂料的结合强度。

网友(2008-10-21):
同chemicla film, 可参照mil-c-5541E

网友(2008-12-04):
属钝化皮膜处理,铬化指采用3价铬或6价铬离子的处理液,利用相似相溶原理形成介于无机的基材和有机的涂料之间的一种铬磷酸盐,用于增强表面附着力和其抗腐能力,一般处理方法有喷淋、浸渍和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