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的主要失效形式有哪些?什么原因?

楼主(2008-04-01):
圆锥滚子轴承的主要失效形式有哪些?什么原因?

网友:
总体来讲,轴承的损坏形式很多。就圆锥轴承来说,大部分是一样的,如果说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只能说有两点:

1 内圈挡边和滚子的摩擦是滑动摩擦,往往会导致润滑上的问题,所以相对于其他轴承,圆锥轴承更容易发生档边剥落和滚子片层剥落。之外,内圈大挡边的设计相当讲究,主要是弧形和角度的设计直接影响轴承的性能。

2 由于圆锥轴承是油隙可调轴承,不像其他轴承按照标准直接选何种游隙就差不多了。圆锥轴承需要游隙计算,然后要有可行可靠的游隙调整方法,对于很多轴承用户来说,这是个不小的问题。如果游隙过大或者过小,可能会导致噪音,润滑等问题。

楼主:
圆锥滚子轴承损伤类型,大致归类如下:
1。润滑失效,包括润滑剂不当(类型、量、方式)、异物进入(破坏油膜,包括水)、载荷异常(过大的载荷、过大的冲击、过高的速度)。
2。安装使用不当,包括人为损伤、安装不当、选型不当(类型、游隙、配合、安装结构);包括上述的润滑失效(断油);包括保养不当。
3。疲劳损伤,包括滚道剥落。
4。其它损伤,包括非金属夹杂、电流烧伤(接地过流)、假性布氏压痕(运输或轴承静止不转状态下的颤振)。

很多损伤,已经夹杂多种失效型式,故而需要更多的背景信息,才可分析最早的损伤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