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机轧辊轴承与普通轴承相比有哪些主要特点?哪些特殊要求?

楼主(2008-04-01):
轧机轧辊轴承与普通轴承相比有哪些主要特点?哪些特殊要求?

网友:
首先尺寸比较大,一旦轴承尺寸超过一定范围,材料,工艺,制造等就往往会不同。
比如对于某些等级的全淬透的钢材,如果尺寸过大时,想要淬透就不那么容易,所以这时候可能就要换材料。
其次从应用角度讲,支撑辊和工作辊的应用情况相差很大,所用的轴承类型及润滑等都不同。大概来讲,轧辊轴承要特别考虑的主要应用条件有转速(有时转速慢也是个问题--润滑油膜不容易形成),偏心,轴向力,高温(又一个因素可能导致润滑不良),受力大并且多列轴承受力不均(甚至某些列不受力)。
轴承特殊要求有更高表面粗糙度要求,滚子需要特殊形状(不仅仅是端面卸荷),特殊材料配方等等
ps:目前国内制造厂家大轴承的制造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市场基本被skf,fag,timken垄断。冶金是大轴承的一个应用,其他的大轴承应用主要有风机,水泥等,根据行业不同应用不同,轴承类型也不同。

网友(2010-10-31):
3.轧机轴承的发展方向
☞高可靠性
保证在线情况下不发生故障;带有在线监测系统,可提前预警。
☞长寿命
寿命延长不仅可节约使用厂家成本,更融入了环保因素。
☞全密封
轧机系统 设计更简便化,降低整个系统复杂程度,减少由于润滑故障而导致的轴承故障停机,提高了轧机系统 的可靠性。同时节约用油成本,更环保,避免杂质进入,提高轴承的寿命。
☞高速度
生产效率的追求,整机设计的改进,新轧制工艺的研发,必然导致轧制速度的提升,轴承必须要满足这一要求。
☞高精度
随着轧制板材性能要求的提高,轴承的精度必须提高,来满足用户要求。
☞整一性
尽量减少轴承零部件,尽量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减少安装及维护过程时间,易于迅速安装。
☞免调整
轴承整体安装后,直接用卡紧套直接卡在轧辊上,无需调节垫片,壳体挡圈直接安装,无需安装垫片,需要轴承装配尺寸严格。
☞可承受载荷更大
不改变外形尺寸情况下,可承受更高的载荷,新材料,新润滑材料,新的工艺方法,新的设计方法使之成为必然。
☞单元性
类似于汽车轴承,轧机轴承会赋予更多的附加功能,例如将轴承与轴承座合为一体等。

网友:
楼上两位 都挺厉害的~我去现场看到 的确轧机一般都是进口
轧机的大轴承维修也是个市场,TIMKEN有维修~

网友(2011-10-25):
我们专业制造轧机轴承

网友(2011-11-28):
你是指的背衬轴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