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面上立了一个73的柱体,太长了不好测量---请教

楼主(2008-04-01):
一个平面上立了一个73的柱体,太长了,我这里测针都没长的,要测量柱体在平面上的垂直度,只能测到柱体最上面一点点?是不是可以把透影距离设置成73啊,
然后再求?
其次就是重复性在0.01以内,正常吗?
请教,谢谢!

网友:
垂直度要求精度多少?

网友:
你的平面有多大范围,可不可把73的柱体横过来

楼主:
垂直度要求0.01 啊

楼主:
大概50吧,可以橫過來啊,那也是一個樣啊?橫過來的話不就只能測量 到拄體的半圓了嗎?

网友:
三坐标测量的话好像很难

说点不相关的
我曾经在那个地方看到过,好像有一种设备是专门用来测量长圆度的

外形就象一根玉米棒,周围一圈都是传感器,伸进去后直接在电脑上显示3维图形

但这种设备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听说过,没现实中见过

有人知道这种设备吗?

网友:
不是太明白,能不能发张图.

网友:
怎么没有下文了,是不是柱体长73。能不能用加长杆或L型探针,不过精度就不知道了 ,期待高手解答。对于测量行程,最好是全长,不然你测到柱体最上面一点点然后把透影距离设置成73会把误差放大的。或者去买碳纤维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