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深度的测量———有争议

楼主(2008-04-01):
小弟在测量内螺纹深度时操作如下:
1、将同一精度要求的螺纹规的全长用卡尺测量并归零
2、将其T端旋到底
3、用卡尺的阶段测量进行测量得出结果9.02(图纸要求深度:9正负0.20,螺纹规格G1/8;螺纹端面有90度倒角 与螺纹轴线上下各45度倒角,合90度
     我方判OK
     客户判NG。理由:螺纹塞规的T端端面有0.6左右(用卡尺大致量了一下)没有牙,要求减去该长度后测量,深度为8.31~8.59。牙数为10牙,实际有8牙。转动螺纹规大约8.5圈后从内螺纹脱落。
     到底谁对呀?目前产品ON HOLD 急切盼望各位朋友出手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客户说的对,螺纹长度应该是螺纹的有效长度。

网友:
看图纸是如何标法,如果从端面起到螺纹末端,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最好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说的对,螺纹长度应该是螺纹的有效长度。

正是我们的一些理念上的认识差异。日本、欧洲很多标准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定做罗纹深度规,螺纹通规端部大约有半牙是空的,不能算数,客户说的对.

网友:
这个问题牵涉到螺纹深度的测量的定义,因为以前对这个问题可能忽视的,现在有些加工件特别是外贸的加工件会对罗纹深度有要求,一般来说,检测罗纹的塞规起始点是从第一个完整牙的一半处开始,简单点可从螺纹塞规端面减去半个螺距算起。

网友:
修掉扣头,从完整牙型开始算起,螺纹深度规是不允许倒角的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关怀,还是客户说的对,要减去前面的长度。
现在产品重新手工攻丝,还好只有309件,是铝件,把车间弟兄们手都转酸了!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
平时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一直都沿用楼主刚开始的测量方法 .看来以后要多注意了 .

网友:
在给客户送样的时候就应该规定测量方法,就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这样的深度客户就不可以用了吗?如何不影响,可以和客户协商特采.

楼主:
感谢天心22的建议,晔子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方法是不正确,客户的检验方法是对的,我们的产品大都出口也都是按照后者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