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温度较高时,油缸油管如何隔热?

楼主(2008-04-01):
像隔热漆一类的东西好用吗?环境温度约80~100度,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
听说陶瓷纤维隔热效果不错!

网友:
加保温棉或做成双层!效果不错!就是复杂了点!

网友:
加耐磨防高温护套啊,一般是尼龙护套

网友:
最好是加装热交换器装置, 长管段用玻璃纤维包敷.化工厂都不含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行程11米柱塞缸,用隔热护套合适吗?玻璃纤维哪个厂家的好些啊?谢谢

网友(2009-12-04):
长度太大,做成护套不太现实。如果不需要频繁拆卸,最好还是用现场包裹,施工还是比较方便。参考网站:www.furtech.cn   中的维耐毯加维耐布应该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自己做水箱,便宜,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