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刨床刨键槽的刀具有什么特点?

楼主(2008-04-01):
请教一下,我用刨床刨键槽,刨床是一米的牛头刨。一般是12的或是16的键槽。刨出来老是不规则,毛毛糟糟的,还得用锉刀修。
因为没有正规的师傅教,想请教刨键槽时有什么技巧规则,进刀时该怎么进,刀具有些什么注意事项?各位师傅给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没有办法的,因为涉及让刀和工件材质。所以2头尺寸肯定不一样,即便技术最好的师傅也只能做到相差0.1。

楼主:
我的意思是刨好键槽的具体方法,不是指它的误差度。

网友(2009-10-15):
我是专门刨键槽的你联系我吧15968932530

网友:
1个,2个的,自己使用还行;电机轴上的键槽怎么做的?

网友(2010-05-08):
分粗精加工,好得很。。。。。。。。。。。。

网友(2011-10-22):
电机轴上的键槽是用铣床洗出来的,如果要用刨床的话,我一般就在键槽的末端钻个孔,留空刀,做排削槽用。
至于吃到不均匀我也是遇到的难题,我在刨轴承套上的键槽,加工出来的键槽前后深度不一,可能是1材质不均匀,2材质过硬3刀具过长发颤。没有师傅指点,自己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