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如何画圆弧形箭头如表示旋转的箭头?

楼主(2008-04-02):
cad如何画圆弧形箭头如表示旋转的箭头?
请教,谢谢。

网友:
没有直接的命令,你先画个椭圆再画几条线修剪一下好了

网友:
命令:
多段线PL-圆弧A
宽度W-起点宽度(自定)-端点宽度(0)-长度(自定)

网友:
支持3楼的方法,还有用角度标注修改下也可以啊。

网友:
画段圆弧,用弧长标注再分解。

网友:
我用引线,然后旋转角度,再砸开,再画圆,再打断。

网友:
1.在“绘图”工具栏中单击“多段线”工具。2.在绘图窗口中单击,确定多段线的起点。输入“H”回车,指定起点线段半宽“0”回车,再指定第二点半宽“0.5”回车。3.指定第二点坐标输入“@-3,0“回车,输入“H”回车,指定第三点线段半宽“0.05”回车,再回车。4.指定第四点坐标输入“@-6,0”回车。5.输入“A”表示绘制圆弧,回车再次输入“A”表示要指定圆弧的角度,回车。输入“-180”作为圆弧包含的角度,回车。输入“R”表示要指定圆弧的半径,回车再次输入“3”作为圆弧的半径,回车。指定圆弧的方向,输入“90”,回车。6.单击鼠标右键,选“确定”。7.OK

楼主:
谢谢老师们! 有更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要标准和专业的话只能如此。”这是老师曾警告过我的话!

网友:
是不是也太懒啦?都还不简单吗?

网友:
太好了,你们都是高手!

网友(2009-04-10):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也就是个标注的,没必要那么精确吧?

网友(2010-07-20):
3楼的最实用.楼主可以做个块.保存以后用的时候就不用画了

网友:
我也想问!是否还有简易点的方法.!快速的方法吗?现在谁也向着方法简洁!易懂的需求走!

网友:
支持三楼的方案!不错的方案

网友(2011-01-02):
真正长见识了

网友:
有办法,我去网上查过,就是在标注圆弧时不要使用"standard"而是使用“iso-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