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模过程中,我画错了,倒退找不回来了--求助

楼主(2008-04-02):
新手提问,
       1, 使用标准件库在NX4.0上的螺栓(GB/T5783)怎么只是显示一个套筒呢?是我电脑显卡的问题吗?
        2,在装配图里面有个件我装错了,我想把它删掉重新装,为什么在零件图里面它也被删掉了,零件图里面是一个空白!
         3,在建模过程中,我画错了,我就使用倒退,忽然发现倒退的太多了,向前进,可是找不到在哪个地方?(草图里面可以)

网友:
1.这是软件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解决方法:在模型树内将各实体关闭在打开,手动刷新。
2.检查一下图层设置,标准件保存后再装配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我也没找到向前的按钮。
  解决的办法:养成经常存盘的习惯,实在改不回来,不保存退出,再从新打开。

楼主:
第二个问题好像是解决了,这次删除,在子部件中没有删掉,但是问题1.3依然存在,第一个问题按照楼上说的关闭部件后刷新,好像不管用。

网友:
1.3是软件问题。

网友:
问题1.1是标准件库的问题吧,好像大家都一样;螺纹可以通过UG里面的命令直接操作。
当初程序编写者可能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1.2的问题,我不太清楚你的情况。

如果是装配环境下删除子零件,目录下的零件是不可能删除的,删除的只是装配关系。
就是说这个装配体中没有这个零件了。如果是多次装配只是删除的你选中的位置的零件。

如果是制图下的,你删除了零件,零件的工程图可以在装配文件的工程图插入零件图中另外选取做工程图。

楼主:
谢谢赵哥,这几天1.2的问题在我重新装了次后,没有了,不知道怎么搞得。
不过第一个问题你说在命令里面直接操作是怎么操作呢?用标准件库画的零件就一个套筒,连螺栓头都没有啊!!

网友:
呵呵~我也有遇到的。
不过,这个模型包括几个实体,从导航器可以看到,你在实体前面的框随便点点就能出来了。
好象是有个特征抑制的问题的。

网友:
问题1:只显示一个套筒的问题,你用键盘快捷键CTRL+SHIFT+B,按两次,就会正常显示了
问题2:如楼上几位的解释
问题3:不建议你用撤消键.你可以删除后重建,有时比撤消来得快,也保险些.注意经常存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