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凸轮轴检测---请教

楼主(2008-04-02):
有哪位专家对美国ADCOLE凸轮轴检测仪有了解,介绍一下吧。

楼主:
能说一下单测量头、600mm左右的大概多少钱吗,另外精度、速度如何?

网友:
两个品牌的功能应该是差不多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是美国ANDREWS的产品。

网友:
直接打电话问代理商更好,也可以通过你的同事打听一下你的几个同行用得怎么样,在这里恐怕不太容易得到很仔细的回复

楼主:
多谢指点,看来只有这个是比较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