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机反转的时候风扇还能起到作用吗?

楼主(2008-04-02):
向大家请教一个小问题:众所周知,三相异步电机可以正反转,电机后端的风扇在电机正转的时候把风吹向电机,给电机散热,当电机长期反转的时候风扇还能起到作用吗?  或者说电机可以长期反转吗?

楼主:
怎么没人顶啊 呵呵  今天去车间看了一下,风扇叶是直立的 没有螺旋状 不过在风扇上有两个孔  故 正转反转都一样 风都会吹向电机

网友:
ze me ke neng bu xing ne, she ji shi zao kao lv le

网友: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种类很多,你说的那种是离心式的塑料风扇正反转都正常,电机的转向和相序有关,对调任两个即可改变转向

网友:
风扇能用

三相异步电动机不论电机正反转都起作用

网友:
单位里电扇正反转都吹风的
电机风叶正反转是有吹风或吸风的区别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机的风扇叶子都是直立的没有角度,正反转对于风向不受影响。有特殊要求的如需风量大、电机转向不变可在订货时注明。没有要求则一律为(风扇叶子)没有角度为直立的。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2008-05-08):
老板,风扇一般都是独立的电路系统,和电机本身的正反转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9楼说的对!没什么联系!

网友(2021-01-24):
风扇一般都是独立的电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