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无简单结构的气压开关样本?

楼主(2008-04-02):
RT, 气压系统上要用, 压力21MPA, 希望开启压力能控制在普通人手指能直接按下的范围内.
有类似资料的请告诉我.. 非常感谢..

网友:
气压系统的使用压力能达到21MPA?????
还有您是指什么气压开关,还带开启压力???
能否对以上进行说明一下!!!
我有德国KANT的压力开关不知道是否能满足要求!还请留下联系方式或联系我:13817243641张先生

网友:
21MPA的气压?是否有误?工业上一般气压不会超过1MPA, 液压上超过14MP就是高压系统了!
21MP我想应该是液态的空气了!

网友:
忘了回答呢的问题了!压缩空气的开启和关闭一般用电磁阀控制!可用手动按钮控制电磁阀动作,从而控制气路的开启和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