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焊件的零件图怎么画?

楼主(2008-04-02):
1、现在画图很方便了,画好拼焊图,另领出就成了拼焊件的零件图了
2、拼焊图上尺寸全部复制成了零件图的尺寸了
3、其实很多零件图的形状尺寸要焊后才能加工到位的

我个人认为:零件图的有些尺寸要焊后才能加工到位
1、这些形状尺寸就不要画到零件图上
2、零件图要考虑加工余量,
例;拼焊加工后尺寸是δ=10mm,零件图尺寸应标δ>=12mm
     孔拼焊加工后尺寸是φ100,零件图尺寸应标注φ90

另一种意见是
1、零件图上的形状尺寸就是拼焊图上的尺寸
2、至于加工余量和零件图上的形状尺寸在焊前加工还是焊后加工到位是工艺人员考虑的

试问
1、设计人员要懂加工工艺性
2、工艺人员的技术水平不一样,
曾出现过零件图尺寸全部加工到位后拼焊成形、后续不再加工的工艺,
造成该零件拼焊后达不到图纸要求,没加工余量而报废
3、工艺人员怎么凭经验来判断这形状尺寸的重要性,安排加工顺序
万一理解错了,责任在谁方?
4、把零件图上的形状尺寸全部按排在拼焊后加工
生产成本又如何控制呢?

想听听设计人员的意见
你是如何画拼焊件图的?

网友A:
很好的题目!
在我们的设计中,焊接件由于加工周期短的优势,在实际中大量使用拼焊件。个人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问题1,“设计人员要懂加工工艺性”。不是我悲观,眼下很多非机械企业的机械设计人员不懂工艺,他们的观点是:“只要我设计出来了,如何加工是工艺的事”。他们乱标材料,乱标热处理要求,乱标精度要求,甚至从零件构形上也有无法加工的情况。这一拨人的职业路程是:大学毕业——企业进行机械设计,中间没有在机械加工企业的经历,平时不与或很少与机械加工企业进行沟通。对这些设计人员,我的建议是:不要闭门造车,要与工艺人员多沟通,要有(或借签)机加工和热处理的实际经验,否则设计的职业就走进了死胡同。
问题2,“工艺人员的技术水平不一样”。工艺人员同样需要加强职业的修养,多与工人师傅讨论,多一些借签别人的实际经验。
问题3,“工艺人员怎么凭经验来判断这形状尺寸的重要性,安排加工顺序,万一理解错了,责任在谁方?”。一般我们只给加工方组焊件的图纸,不给下料的图纸。如果加工方索要下料的图纸,则说明只是参考下料用,不作正式的加工图纸。对重要的尺寸及焊后加工的尺寸,在图纸的技术要求栏作详细说明。我们只给组焊件的图纸而不给下料图,是不能要求设计人员承担加工的责任;如果设计人员没有详细说明焊后加工及重要的尺寸要求,这是设计人员应负的责任。如果工艺人员理解错误,工艺人员应负起他的责任。从我们看到的很多德国图纸上印有人名、联系地址和电话,这是为了图纸发出后方便加工方与设计人员进行联系而用的。由此而见德国人是很细心,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呵。
问题4,“把零件图上的形状尺寸全部按排在拼焊后加工,生产成本又如何控制呢?”。此问题的意思是否是“焊后加工所有的形状尺寸”?如果是,除了极个别的焊件外,一般的焊件没有必要这样做。
比如说一个焊接等边直角座,我们设想是这样的:材料为热扎扁钢,横板用80宽14厚202长的扁钢,竖板用80宽14厚188长的扁钢,中间用宽60厚10且切成一个等腰梯形的扁钢,这三件扁钢焊成一个长202,高202,宽80的有10厚加强筋的等边直角座,焊后加工成200*200*80,两个直角边厚为14,垂直度要求为0.05。
一般我们加工的顺序可以是这样:各下料留余量——预铣202,188各一端及等腰形——靠尺找正焊接——铣到尺寸要求。
如果全部形状尺寸焊后加工,为了保证80的宽度,用85宽16厚的扁钢的材料下料,焊后加工成200*200*80的形状。这样做材料增加了,加工量增加了,成本也会增加了。
如何控制成本,我的看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要求焊前加工或焊后加工,通过工艺分析找出经济的加工方法,这是工艺人员应负的责任。当然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当中,要考虑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通过焊件的构形减少材料的使用与减少加工的步骤,以最经济的方法达到设计的要求,这是设计人员的责任。只有各负其责,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成本控制。

网友(点评):
说的在理!

网友(点评):
刚刚遇到这个问题,你的回答很赞。

网友(2012-02-01):
2楼回答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B(2012-10-15):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题目!
在我们的设计中,焊接件由于加工周期短的优势,在实际中大量使用拼焊件。个人倾向于第二种意 ...

刚毕业的菜鸟有幸无意中看到此贴,很感谢,说的很对,特别是“大学毕业——企业进行机械设计,中间没有在机械加工企业的经历”有种打通经脉的感觉,工作快三个月在一完全代工厂的外企,工作中遇到设计方面的问题,加工,热处理等,很苦恼,自己的领导也是一堆30左右的年轻人,深一点的问题,基本都是含糊的说说,所以到处论坛,百度,寻找一些答案,谢谢大师的这些文字,,,,继续探索中,谢谢。

网友(点评):
你不会是在富士康吧?

网友:
所以我几年的模具制造经验,在非标设计中很有帮助,最起码不会设计出铣工不能加工的零件,或者外奇形怪状而又有简单方式可以代替的零件。在外协厂经常可以看到从学校出来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图纸,一个普通的零件,(步进电机安装座)除去必要倒角外,该图纸全部棱角标注倒C2角,导致铣工师傅在骂娘,老板在计算要加多多少制造工时。我在感叹这家公司真有钱啊!的局面.说了那么多不知道有人理解不。

网友:
不倒角可以用就不到角 不行吗
只是不好看而已

网友C:
有图有真相;一般图纸标注这样的零件,锐角倒钝或者去毛毛刺就可以了。铣工可以用锉刀,或者刮刀就可以加工出来。

我看到的是这样的标注的,所有棱角为C2倒角,你说铣工怎么做?C2标注出来,那就得上倒角刀的。

网友(点评):
看起来外观好看了很多。

网友:
这个得根据实际机械要求来。先焊接再加工,或者是先加工后焊接,都没有固定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毕业的菜鸟有幸无意中看到此贴,很感谢,说的很对,特别是“大学毕业——企业进行机械设计,中间没有在 ...

没有厦门的一家外企,呵

网友(2013-05-27):
引用 网友C:
有图有真相;一般图纸标注这样的零件,锐角倒钝或者去毛毛刺就可以了。铣工可以用锉刀,或者刮刀就可以加工 ...

正解,哈哈哈。

网友(2013-08-17):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题目!
在我们的设计中,焊接件由于加工周期短的优势,在实际中大量使用拼焊件。个人倾向于第二种意 ...

谢谢大侠精彩分析

网友:
奥,原来如此

网友:
二楼的回复很专业很准确。

网友:
这个标注的确要考虑很多,我目前就是标焊接符号没有考虑到这些,今天一看受教了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2017-03-10):
引用 网友C:
有图有真相;一般图纸标注这样的零件,锐角倒钝或者去毛毛刺就可以了。铣工可以用锉刀,或者刮刀就可以加工 ...

然而不管从外观还是实际使用,带倒角的比不带倒角的要好多了。
如果你只设计不管安装,你体会不带尖棱可能带来的伤害,如果说要严格加工标了C2就必须加工成C2,你可以标注成C1-C2,给加工工人留条路,是不是可行?
另外,你出设计图不是工艺图吧,设计图规定了倒角一定要用铣床去加工?

网友(2017-05-12):
倒角不仅是为了可以用,也是为了去掉件上的棱角方便工人安全,给你一个钢板四周全是棱一划一个口子你乐意啊?做技术的一定要跟自己的车间工人搞好关系,这样你才能接地气,要不谁都骂你。焊接件一定要知道你需要保证什么,很多件可以是焊后加工。还有就是档之间不要给正好的尺寸,焊接能够弥补2-3个的边,车间工人远比你想象的要厉害

网友:
加工工艺对于机械工程师来说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