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液压力表如何区别?

楼主(2008-04-02):
有人拿来一个压力表,是红旗仪表厂的,最高刻度6MPa,不知道是气压表还是液压表,请教高手,气压表和液压表有区分吗?外观上看如何确定?先谢谢了。

网友:
因该是液压的!气压的没有这么高的量程!气压一般0~1.2MPa

楼主:
就看量程吗?没有其他区分?比如气压的就标明气压表,液压标明液压表,还是可以共用?

网友:
液压表壳内充满油以阻碍指针的快速移动,保证使用寿命

网友:
气压表由于量程较小有的壳内也充入一定的油

网友:
应该是液压的 。。。。

网友:
一般超过了2Mp就应该是液压表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大致从压力上去区分

网友:
同意二楼的意见。。。。。。。。。。。

网友:
我现在气路增压到2.0MPa,用了一个2.5MPa量程的压力表,没分气压油压

网友:
楼上的几位哪位师傅教的啊?压力表总压力的1/3左右为系统的使用压力。选用压力表的时候也是这样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