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镀锌层的厚度有没有啥标准呢?

楼主(2008-04-02):
热镀锌层的厚度有没有啥标准呢?
薄了怕起不到保护作用,厚了又经常很难看。
有没有经验数值?
材料为Q235角钢。谢谢!

楼主:
问题太初级了?俺是新手,大家多帮忙!

网友:
我也新手,关注。。。。。

网友(2008-05-25):
国家标准80-120UM
首先助镀液温度高低也有一定的关系跟据正常加工件调配它的氯\锌\铵离子比例,二是锌液稀释度和锌铁反映时间!

网友:
如果从事热镀锌行业,注意的事项更多!如果是有工件加工那就简单了,锌层过厚会降低锌铁粘合力!80-90UM是最好的!

网友(2009-12-20):
厚度是看出锅时间的长短 材料的厚度 掌握好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2011-07-05):
这个厚度是可以测的,有专用仪器

网友:
GB-T 13912-2002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pdf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