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件在线检测的问题

楼主(2008-04-02):
为避免工件二次装夹,需要在加工过程中对仍装夹在机器上的管状工件的内壁沟槽内径,槽宽等进行检测。
0 d* _. r7 R( f. m除了用一般的卡尺,内径千分尺等手段外还有没有别的更可靠方便的方法?

网友:
建议

内卡钳,比内径千分尺速度快很多, 内径千分表,三爪精度都很高, 能用卡尺检槽宽的,估计内径还很大,深度规配L形测头,都能解决,还的看你实际情况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