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看看这个弯头怎么加工---如图,请教

楼主(2008-04-02):
数控车床 6140
主要是怎么设计工装
谢谢!!
加工部位  两头车螺纹

网友A:
这样的东西我们常做,分别加工、焊接组装。

楼主:
不行  要求精密铸造  材质316

网友:
问题是现在好象他是已经组合了在一起,然后再加工,装夹找正孔中心再车,以前我也试过快捷找正孔中心再车的.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东西我们常做,分别加工、焊接组装。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精密铸造呢,是考虑压力么,如果这样,用厚壁管弯也行啊!
材质没有问题,我们也是316L的多。
设计者一定要同时考虑加工工艺及成本的。

网友:
设计一个弯板夹具,一头可以顶住垂直面,使需要加工的那头与机床主轴平行
同时弯板上焊接一块靠板,另外还要做两个压板负责约束轴向和径向自由度

网友:
可以参考我的车夹具的结构,原理一样。肯定能满足大批量生产的需要。请看下面连接。
吊钩车夹具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4933&extra=&page=1

网友B:
的确设计的很好,在上下左右方向均可调节
在上方半圆形的搭块是配重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设计的很好,在上下左右方向均可调节
在上方半圆形的搭块是配重块吗

 回楼上的,是配重块。

网友:
加工后,,折弯................

网友C(2014-01-16):
用V型铁,在卧式镗床就可以加工了呀

网友:
上工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V型铁,在卧式镗床就可以加工了呀

我也觉得这是卧加的活,这种东西大多都是小批量的。上车床必需配一套专用卡盘,加工后再拆下来。上工装的时间远超加工时间。真搞不懂那些说用车床作的到底懂不懂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