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世纪新数控车系统PLC提示: 冷却报警---请教

楼主(2008-04-02):
华中世纪新数控车系统 ,界面显示“12、PLC提示:  冷却报警”请问各位大虾,什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冷却液流量计,看是否堵塞或故障

网友(2008-10-14):
控制代码

不知道用  和怎么样制定加工路线

网友:
是否水泵烧毁或水泵空开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