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MoAl可以淬火吗?

楼主(2008-04-02):
请教:38CrMoAl可以淬火吗?

网友:
38CrMoAl是典型的渗氮钢!
至于可不可以淬火期望热处理专家给予专业回答!

网友:
2楼回答的很对

此金属材料多数都是经过调质---淡化两道工序才运用到实际机械当中的。

严格的讲,此材料可以调质而不可以淬火。调质和淬火首先在硬度上就有很大的区别,楼主非要淬火也不是不可以,其调质的前一道工序的淬火硬度该是在45度左右,这也是此材料的淬火硬度极限。不知道这个硬度是否可以达到楼主的预先硬度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需要的硬度45度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材料只淬火,浪费啊,你还不如直接用40Cr

网友(2008-07-16):
“渗碳”用于低碳钢,“渗氮 ”为中碳钢,"调质"为中碳钢
38CrMoAl或38CrMoAlA是典型的渗氮钢
38CrMoAl一般也可采用调质处理,淬火温度930-950,回火温度600-670,水冷,其实38CrMoAl既是调质钢也是氮化钢,38CrMoAl具有高淬透性和高强度,用来制作精密齿轮

网友:
38CrMoAl具有很好渗透性。渗氮处理工艺比较好掌握,但我在实际使用当中发现,长期高温和润滑不好会出现龟裂剥离现象。建议你在使用时注意。看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
2楼的说不可以淬火只可以调质!那调质不就是淬火+高温回火吗?
不知道是我学的少了,还是他说错了!希望有人给个意见!

网友(2011-05-08):
热处理规范:淬火940℃,水冷、油冷;回火640℃,水冷、油冷。

网友:
淬火940℃,水冷或油冷;回火640℃,空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