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是冲出来的还是卷板机卷出来的?

楼主(2008-04-02):
如题,这个东西的主体是冲出来的还是卷板机卷出来的?谢谢。

网友:
萨瓦尼尼的P4 能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下料;
2、成型;
3、折弯(模具);
4、焊接。

网友:
1、下料;
2、折弯(模具);
3、成型;

网友:
像这种R比较大的情况 我们都是自制弯板模具   效果能满足图纸要求
我们做的工序一般如下:
下料
折弯
焊接

网友B:
同意nlfei的工艺,焊接在这个工件上恐怕不好

网友(2008-06-29):
这个东西的主体是冲出来的还是卷板机卷出来的?
回复:通过查看图纸。此件材质为A3.(长程弧宽程板厚约:639.75MM*83MM*2MM),中间有长方口且翻边3MM;两端有缺口及两端还有长10MM、弧宽约为4MM的凸边。认为是可以冲出来的。

网友(2008-09-23):
引用 网友B:
同意nlfei的工艺,焊接在这个工件上恐怕不好

分明是SS316,怎么说是A3,直径92的2mm料,折弯就可以。

网友(2008-10-29):
下料
冲孔
折弯
OK

网友:
这么窄会回弹吗,如果折弯的话

网友(2010-10-16):
贴图出来呀!还要下载呀?

网友(2011-02-12):
用萨瓦尼尼(P4)折下试试

网友:
ZENME怎么不直接上传图片呀?hai yoa 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