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车刀磨刀机吗?

楼主(2008-04-02):
这种磨车刀的磨刀机有朋友用过吗?

用处大不大?

这款说是台湾的,价格一千多一点,实际铭牌上面标注的转速是2800,电压是380V。

谢谢!

网友:
就磨刀而言,肯定比一般的砂轮好。
但你换了可转位刀具就不用这个了。

网友A:
我个人十分赞同这类机器,毕竟比人手磨刀准确的多。
但是需要工人的质素也要相应提高,否则的话,得物无所用。
不是那么好掌握的。
我就曾经说服老板买来一台,多用磨刀机,结果厂家的人员都没磨好,结果自个扛回去了。

网友:
最好去买个工具磨得了,
普通磨刀机都靠工人的磨刀水准技术,
而且工具磨在磨钻头类需要对称的工件时特别有效

网友B:
最先进的也是最傻瓜的,换了可转位的刀具,工人什么都不要管,(据我计算,进口的刀具好用的单件成本总比国产大品牌的便宜几分钱,但价格是国产的3-7倍)还要什么磨刀机?前提是:要有个懂刀具的人选好刀具。

楼主:
太高档的磨刀设备,我担心工人不会用。今天我和工人说起这个磨刀机的时候,问他是否以前用过,他说:没有。

然后我简单描述了一下这种磨刀机的使用原理,他明白了一点。我想这么简单的磨刀机应该会使用吧,最多是刚开始不适应而已。用这个设备至少一点可以安装书上磨出一把象样的刀,要让他心里有数,我估计工人应该还没见过车铝的车刀是什么样的。

没办法,只能靠自力更生了。

楼主:
其实有个担心,因为我在旁边一家店看见有一个几乎一摸一样的磨刀机,但是价格相差200元,对于这样的设备,差价这么大肯定有问题。后来我仔细看商标,发现有一些不同,差了2个字,另外便宜的那台机子在电机上面没有铭牌。

不知是不是便宜的那个是仿制的呢?

网友:
一片三菱公司出品,CCMT09T304金属陶瓷80度外圆车削刀片价格和一把16*16劣质合金焊接车刀的价格已经相差很少了,用起来的效率和寿命,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感受啊。

引用 网友B:
最先进的也是最傻瓜的,换了可转位的刀具,工人什么都不要管,(据我计算,进口的刀具好用的单件成本总比国产大品牌的便宜几分钱,但价格是国产的3-7倍)还要什么磨刀机?前提是:要有个懂刀具的人选好刀具。
金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就曾经说服老板买来一台,多用磨刀机,结果厂家的人员都没磨好,结果自个扛回 ...

马师傅说的这个比较搞笑。
其实厂家只要招聘一个合格的车工来进行售后培训估计就能搞定。

我也希望能用设备替代手工,这样那些切削参数表才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师傅说的这个比较搞笑。
其实厂家只要招聘一个合格的车工来进行售后培训估计就能搞定。

我也希望能用设备替代手工,这样那些切削参数表才用得上。

是啊,这有什么难的呢!我也很希望能用设备替代手工磨刀,因为看到他们磨得实在太烂了,教他们也不虚心,所以想干脆买台这样的机器来用。
但是买来也要他们使用才行啊,就对卖家说:你调好了,而且教会他们使用,我就付钱。
结果,他们找来的人,比我们的车工、铣工都年轻,我当时看都够呛,无奈他们只好把机器扛走了事。

不过我还真再想买一台来用。

gen
呵呵.有意思.买刀粒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磨车刀的机子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怎么这样的机子也会出现仿冒的问题?

楼主:
老马兄你买的那台磨刀机是磨单纯车刀的还是磨铣刀钻头的万能磨刀机呀?

跑了几家店,发现这个市场实在太混乱了,外观一样的机子价格相差20%,商标50%相似,有的电机上面有铭牌标示,有的电机上面甚至没有铭牌。
宣传资料上面说明的砂轮转速是3450转/分钟,而电机上面的转速写着是2800转/分钟。(我看也没有皮带轮传动,也不像是有齿轮变速装置的,应该电机转速就是砂轮转速吧)。

然后上网查了一下,品牌也是五花八门,都不知那个是真那个是假。担心买到冒牌货就划不来了。

(有叫“先锋机械”的,又叫“先锋巩达机械”的,还有叫“先丰”的,还有叫“巩达”的

小小磨刀机搞得我买起来都担惊受怕。

网上截图

网上截图

网友:
为了发展,还是用可转位刀具吧!
至少你就可以招什么都不懂的工人了。
但,用国产的可转位刀具你也可以修磨。
CBN刀具一定要修磨重复使用(太贵了,当然也好用)

楼主:
在普车上,只有四工位,实际操作的时候为了方便装夹刀具,要把刀具切割成很短,如果数控车刀这样来折磨实在有点心痛。

我再考虑一下吧,磨刀机还没买。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数控车刀其实我很久之前就像买了,但是去那些买车刀的地方问销售人员,说我需要买适合车铝合金的刀片。
他们竟然不知道什么样的刀片适合车铝合金,要么就是要我自己找,要么就说没货。
到后来遇见有人说:有,就是这种了!我也半信半疑不敢买。

网友B:
你要什么刀片?我告诉你好了,你要什么品牌的?加工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什么刀片?我告诉你好了,你要什么品牌的?加工什么材料?

加工材料是铝合金,主要也是外圆和端面车刀,然后外螺纹和内螺纹车刀也会有需要,螺距公制0.5、0.6、0.75、1mm,英制1/24。
品牌的话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对这些都还不了解。不过我看见我们这边买的品牌有“三菱”“株洲”等等

网友D:
楼主应该写出铝合金的牌号
铝合金常用的4个族系,加工特性也不很相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写出铝合金的牌号
铝合金常用的4个族系,加工特性也不很相同啊.

没有什么牌号可言,因为使用的都是非标铝材,估计都是回收铝材。

网友(2012-10-21):
能磨成型刀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