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90 mesh φ.0021 wire 300 series stainless steel---求助

楼主(2008-04-02):
求助:200*190 mesh φ.0021 wire 300 series stainless steel
请大家帮忙看看啦
1--是什么材质?
2--孔距多少?3--300series是什么意思?4--200*190 mesh什么意思?

楼主:
没有朋友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200*190 mesh φ.0021 wire 300 series stainless steel?
请大家帮忙看看啦
1--是什么材质?2--孔距多少?3--300series是什么意思?4--200*190 mesh什么意思?

300系列不锈钢,线径0.05mm,200X190的网格
不知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系列不锈钢,线径0.05mm,200X190的网格
不知对否

线径0.05mm这个有点问题 其他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系列不锈钢,线径0.05mm,200X190的网格
不知对否
200*190的网格是否有问题?我还不是很理解~~能否再解释一下?另外孔距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190的网格是否有问题?我还不是很理解~~能否再解释一下?另外孔距是多少呢?

产品图纸可否传一下,这样就比较清楚
可发在邮箱jk090909@163.com

网友:
很简单的嘛,300系列不锈钢,线径0.05mm,200X190的网格
agree 这位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图纸可否传一下,这样就比较清楚
可发在邮箱jk090909@163.com

产品图见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系列不锈钢-是不错的
200x190-含的主题意思不明白
Φ.0021-按照图纸意思来看,外圆的边口应该是圆弧
另外,这张图纸上的.0021+/-.0010的厚度要做成碗状-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