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方便的标注形位公差?

楼主(2008-04-02):
怎样快速方便的标注形位公差?

有好方法的说下。谢谢!

楼主:
这两副图的 形位公差中一个有Φ一个没Φ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请教

网友(2009-03-22):
等待中,不明

网友(2009-04-23):
我是这样理解的:公差带的形状为圆或圆柱时,在公差数值前面要标注上Φ。
关于这个说法好象我上学时请教过老师。

网友:
autocad是有标注形位公差的命令的。

网友(2009-08-26):
mei you ren hui da a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是要把公差用软件标出来,还是具体要标什么值?

网友:
社区是否可以建立形位公差专栏,这样方便相关标准的推广

网友:
快而准确才是王道,不过要准确的定出形位公差类型和数值,恐怕就无法快速标注.

网友(2009-12-28):
不是有直接调出来用就行了

网友:
有Φ的表示所要标注的公差是限制在半径差在所示公差值的圆域内   没有的则是在平面或直线域内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明确的解释   请楼主多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