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牌子的PCL性价比高?

楼主(2008-04-02):
如题
西门子还是三菱
另外,一般PLC的软件和编程电缆是不是很贵的?是不是有破解的?
谢谢!!!!

网友:
我觉得小型机,还是日系的PLC性价比比较的好,如果做大系统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西门子为代表的欧系PLC产品,性价比很高!
一般的PLC软件都有破解版本的,!编程电缆也有电路图的!
不知道楼主想要什么品牌和系列的PLC?

网友:
三菱的很便宜!我们一直用!
一般PLC的软件有下载!
AB的编程电缆很贵!要700多一根,三菱的很便宜!

网友:
回楼主,国内一般用三菱的PLC比较多,因为三菱的编程方式简单易理解。其次就是欧姆龙和台达了!

本人觉得现在三菱的更新比较慢,有些功能还是以前的那几种,而台达近几年推出了许多很实用的PLC,但台达也有些缺陷,就是有时

速度比较慢和有些型号有时会不大稳定!

网友:
我厂都是用的三菱和欧姆龙的,小型机这两个相对还能便宜点。

楼主:
如果以s200系列为例,功能大致相同的型号和三菱的差价大约有多少?

网友:
大家好.

希望能求够到旧的PLC.

网友:
编程电缆有些可以自制,另外一般PLC得编程软件都是免费的,完全不必花钱购买,从官方网站下载就好,或者向经销商索求

网友:
三菱的PLC稳定,其硬件技术并不是先进的,但稳定.

网友:
西门子的啊
无论在学校还是实际中用的,感觉还是西门子的比较好用
其实有时候这方面是要舍得投入的,否则坏了或者经常坏,会得不偿失的

网友:
我们一般采用西门子或施耐德的plc,因为控制稳定性好,且功能强大,就是价格太高了。不过在DCS系统中日系的产品很少见。

网友(2008-06-22):
我们使用的是韩国LG的PLC。还行

网友:
以前我们单位用的最多的是西门子,从FX系列到Q系列的都有,可靠性不错,功能也很强大。
其他就是欧姆龙,用在一套比较陈旧的国外淘汰设备上(经过翻修、改造仍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