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大批量的产品,用六角车床还是用数控?

楼主(2008-04-02):
记得以前在大学里老师说过加工大批量的普通产品且不是复杂的,最好用专用机床,不知道这个理论是否成立?
       目前手上有大量的离合器的压盘需要加工,厂家只要我负责车外圆和端面,两次装夹,精度不高普通的,请问是使用六角车床还是使用CNC车床划算?
       还有,我不晓得怎么和厂家报加工价格,厂家要我报小时工价,不晓得是个什么行情?
       那位对此熟悉的请赐教!

网友:
只车外圆和端面?
看样子设备没买过吧,
可考虑用专机,
但考虑设备开发时间较长,
工件直径多少?如100以内可用仪表数控,几万元的东东,操作工只需按两个按钮和装卸就行了

楼主:
直径从195到400的都有   而且外圆和内圆都要车  还有端面    看见那个离合器制造商总厂就是使用六角车床加工的   所以准备超这个方向发展     至于之后的钻孔需要做动平衡  所以厂家只要求我们做车这道工序
    所以,现在我想知道在武汉地区,一个加工上述要求的零件的六角车床,小时加工费用大概是多少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写个大概的包含项目就行)

网友:
六角车床这些简易设备还是少进为妙。除非你有足够的量,否则很难形成什么加工优势。六角车床就是比四工位刀架多装两把刀,其他的优势我暂时还看不见。

引用 楼主:
直径从195到400的都有   而且外圆和内圆都要车  还有端面    看见那个离合器制造商总厂就是使用六角车床加工的   所以准备超这个方向发展     至于之后的钻孔需要做动平衡  所以厂家只要求我们做车这道工序
    所以 ...

网友:
.......

数控好。加工精度稳定,特别适合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