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吸力大小与距离的量化关系---请教

楼主(2008-04-02):
总所周知,一块磁铁吸一块铁,两者相互接触时磁力最大,假设为F,如果两者距离(d)变大时,磁力(f)变小,但不是线性关系,吸力与距离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量化关系?仅与最大值F的关系也可。如果是两块磁铁异极相吸,量化关系一样吗?

最近做的设计与此有较大关系,请大虾指点

网友:
讲两句,磁力大小不光与距离有关,需要磁力很强时一定要使磁力线封闭,例如,一块磁铁单纯以一极去接触铁磁物质其吸力并不大,若另一极通过高导磁材料后,与要吸引的铁磁物质磁力线封闭,则磁力相当大,若其中串入更多的磁铁则磁力加倍. 高导磁材料最常见的是电工纯铁. 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网友:
nono。。。距离影响的是磁力线的密集程度,也就是磁场强度,无形的磁力线穿过导磁物质越多吸引力越大

力的计算帮你找了一个网站
http://www.magnet-space.com/mag/

发现是一个企业网站……我不是想做广告。。。这个企业我不认识的

网友:
这个挺复杂的,其实有专门的软件计算的。国内应用得比较少而已。
简单的说,如果我们不考虑过多客观因素,拉力与距离的关系是一条曲线。如图。
Y轴为拉力,X轴是距离。拉力最高点是磁铁与铁或者另外一个磁铁完全接触时的脱开拉力。

楼主:
谢谢大家
天水蓝,这个曲线有点看不懂,它在距离为一定小的时候是没有曲线的。。。。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距离为0时,两块相接触?

网友:
不是没有曲线,在完全接触的时候没有拉力产生,慢慢分离的开始阶段,拉力值从最大迅速减小,陡降。
当距离达到一定范围时,拉力与距离成近似正比关系......
后面就不用我解释了吧。

实际状况复杂的多,但是基本符合上述的原则。我们在做应用的时候,主要做的工作就是调整这条曲线的形状。

网友(2012-02-28):
那里有专业计算磁力的软件啊?

网友A(2018-03-06):
和距离的3次方成反比

网友(2019-03-06):
引用 网友A:
和距离的3次方成反比

请问:距离的3次方,距离是以毫米还是厘米为单位计算的

网友(2020-12-02):
没明白。比如,N极去吸一块铁,产生吸力为10公斤,在S极放一块纯铁,吸力会增大到15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