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材料都分别能用什么材质的刀具?

楼主(2008-04-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不是大侠,就我所知粗略说下,有不对的请大侠指正

铝合金:PCD、硬质合金、金属陶瓷
镁合金:不太了解,基本的是图层硬质合金吧
45号钢:太多了
不锈钢:同上
合金钢:同上
铸铁:硬质合金、金属陶瓷、CBN、陶瓷

网友:
错一题,加工铝合金的刀片是没有金属陶瓷材质的,因为加工铝合金需要的前角大,使用金属陶瓷制造大前角刀片抗冲击力很差的,所有各大厂商都没有建议加工铝合金的金属陶瓷刀片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侠,就我所知粗略说下,有不对的请大侠指正

铝合金:PCD、硬质合金、金属陶瓷
镁合金:不太了解,基本的是图层硬质合金吧
45号钢:太多了
不锈钢:同上
合金钢:同上
铸铁:硬质合金、金属陶瓷、CBN、 ...

网友:
金属陶瓷一般可以用来加工钢,不锈钢,铸铁等材质的工件。

网友(2008-05-30):
镁合金用K10就好,容易切削,但切削液只可用水溶性的不能用油性的,镁能自燃其合金也不能例外。

网友:
上一言论有误,镁合金的燃点是650度,应用油性切削液大国力冷确.不能工巧匠用水溶性切削液.

网友(2008-07-20):
铝合金用高速钢开粗和光刀都不错的。用硬质合金光刀侧避的光洁度不如高速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