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时,零件震动大,怎么办?

楼主(2008-04-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刀具刃口磨尖,
加大零件夹紧面积,
具体情况和加工设备请楼主发上来

网友:
嘿嘿,还跟某些具体加工参数和工艺有关,
楼主要详细介绍具体情况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网友:
你是在车床上还是铣床上工作,设备不同工艺不同

网友:
1,调整拖板间的间隙。
2,改变刀具的几何角度。
3,减小加工余量。
4,减小切削刃和加工表面的接触长度

网友:
你可以用高速钢磨成的车刀试试,因为高速钢的刃口比较锋利(普车上加工在3至4mm的工件是常用)减小加工余量

网友:
同意wj0422 (2008-4-02 23:50:03)1,调整拖板间的间隙。
2,改变刀具的几何角度。
3,减小加工余量。
4,减小切削刃和加工表面的接触长度
我 想在加一点:如果是液压的,那还有考虑液压泵里是否有气孔

网友:
是否可以增加辅助支承提高工件刚性

网友:
搂主说的太含糊了,你最好把情况描述详细些,这样才能方便大家给你出主意。

网友:
工件刚性、工件材质、机床刚性、机床性能、夹具夹紧力、加工的方式、刀具情况、切削参数选择等多方面查找。

网友:
增大定位面接触面积或增加几处浮动支撑应该起作用

网友(2010-08-26):
是啊,也可以改改工艺啊,还有程序,对还有转速啊也挺重要的

网友:
同意wj0422 (2008-4-02 23:50:03)1,调整拖板间的间隙。
2,改变刀具的几何角度。
3,减小加工余量。
4, ...
引用 网友A:

    同意  可能是加工余量太大

网友:
如果可以多加点支撑,控制吃刀量,转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