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孔位置公差计算时是否要考虑平面度要求?

楼主(2008-04-02):
如下图所示,英制单位;
孔位置1.75+/-0.03,  平面度要求为0.06;
现有个疑问,孔位置公差计算时是否要考虑平面度要求?也就是否其计算公差比0.03变大了?
有个同事认为是放大了孔位置公差,我感觉不对,但又找不到依据或标准来反驳,请问各位网又该如何计算呢?2者之间有否关联?哪个标准中有明确解释没?

楼主:
是这个问题太幼稚了么?都不愿回复.

网友:
形状公差一定会影响位置公差的,同意你同事的观点。

网友:
有关联是肯定的,但我认为此例中平面度要求对孔位置公差影响很小,可以忽略。

网友:
相对于理论测量平面,我认为是放大了位置公差,
请高手赐教

网友:
我觉得图纸标注有问题,一般是形状误差≤位置误差≤尺寸误差
从基准溯源以及检测的角度看,位置尺寸的基准平面度不好必然带来位置尺寸检测的误差
只有基准本身的形位误差对关联尺寸检测影响可以忽略才能满足要求。
按图纸标注理解确实放大了孔位置公差

网友:
手误更正:
形状公差≤位置公差≤尺寸公差
浅见。

网友A(2015-10-04):
不知道这位大侠现在想明白没,唉

英制单位,那这个尺寸的写法,是错误的

首先,这个图肯定是少尺寸的,也是少标基准的。少这个件儿的长宽,少另外一个方向的表孔位置的尺寸公差。另外,这不叫位置公差,这叫尺寸公差。
然后,平面度是需要小于等于宽的尺寸公差的,但跟位置的尺寸公差没有关系。
再然后,平面度标在表面上,影响的是什么?其是尺寸公差的严化,不能超过尺寸公差的极限,也不能超过标注的平面度的上下限。

”孔位置的尺寸公差计算时是否要考虑平面度要求?  想问的是这个位置的尺寸公差公差带考虑不考虑吧?
不考虑,所有的测量是从基准模拟体开始的,基准模拟体被认为近似完美。即,位置只允许在1.72-1.78之间。测量的时候如果超过这个范围了,件儿就不合格了。

依据:标准,ASME Y14.5

网友:
这个问题一点儿都不幼稚,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位大侠现在想明白没,唉

英制单位,那这个尺寸的写法,是错误的

赞啊

网友(2016-12-19):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位大侠现在想明白没,唉

英制单位,那这个尺寸的写法,是错误的

膜拜

网友(2021-11-12):
按独立要求来检,即孔到下面每点的投影距离均在尺寸公差范围内,而面的平面度也达到要求即可

网友:
需要考量,但对你的标注表示不解。
建议查看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