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平台的防绣处理---请教

楼主(2008-04-03):
各位大虾求助:
我司现有一铸铁平台 1米8*1米2*50MM  表面真平度要求0.05

哪种防锈处理是又便宜又好做的?

谢谢!

楼主:
因为要放在无尘车间 不能涂油

网友:
镀锌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这么 大的家伙 电镀起来好像也不容易吧,在实际生产中,铸铁件镀锌很常见。铸铁件镀锌的主要问题是:沉积困难和镀后腐蚀快。铸铁件镀锌难以使锌附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表面质地疏松,大量微孔及夹砂使其表面起伏不平,在镀锌过程中,氢气容易进入空隙,在周围介质温度变化及其它因素的影响下,留在铸件内的氢气力图通过镀层跑到外面来,氢气对镀层施加较大的压力而将镀层与铸件撕开,减弱镀层与铸件的结合力。另外,铸铁中碳极少与铁形成固溶体,大多以游离态(石墨)或化合态(渗碳体)存在,因而在其表面析氢反应强烈〔1〕,锌离子不易发生还原反应而沉积,即使镀上锌其表面质量也不佳,粗糙而多孔。
镀件制品上的微空隙对镀层质量影响也极大。在将铸件浸入镀槽后,电解液渗透到空隙内,并达到一定的深度,不易清洗干净,一段时间之后,电解液就外流并与镀层发生作用,导致钝化膜被破坏,呈现出大量黑斑,而影响防护性能和美观。另外,铸铁内大量的游离碳也会促进微电池的产生而加速镀层的腐蚀。
我建议是不是可以给平台加一个电极,就像石油管道似的。(未验证)

网友:
非工作面漆黑漆
工作面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