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图框变成块且能编辑?

楼主(2008-04-03):
如何把图框变成块,而且块中文字都可以修改编辑。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自己选定啊,然后添加到块,块是可以编辑的啊

楼主:
不是进入块了编辑,是直接编辑,因为每个图框里面文字不一样啊。

网友:
编辑块可以,直接编辑不行,不然就不需要作成块了,要么炸开编辑,但文字会变成乱码!

网友:
你说的是需现定义块属性,在绘图菜单下,然后再做成块,一般图纸的标题栏会这样做,鼠标双击就可以一次填写所有标题栏里的文字。

网友:
文字定义成属性,然后和标题栏一起定义为块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也搞定了,不过我是在块里面编辑的文字,然后用修改Ⅱ里面的同步属性实现的。

网友(2009-05-08):
在块里面编辑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