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怎么加工不影响磁性?

楼主(2008-04-03):
现有一圆柱型磁铁,比较结实的那种,好像叫磁钢,需要把直径变小,中间打通孔,厚度变薄,请问怎么加工不影响磁性?

谢谢!

网友:
温度!无论如何在加工中控制最小的温度,过百度就足以让磁钢完全消磁

网友:
支持2楼
听说过温度超过70度,磁铁就设磁性了
不知道温度降下来后是否能恢复磁性,我猜应该会的

楼主:
不好意思,楼上楼上两位理解错了,不是加工后不带有磁性,而是加工后不影响原有磁性

网友:
楼主自己理解错了,2楼和3楼说的就是加工中注意温度,超过70度就会退磁的.

网友:
知道是什么材料的么?磁铁有好多种的。 建议你别自己搞了,画张图,找厂家订做一个就好了。
那个加工比较有特点的

网友:
没有理解错啊,加工时如产生高一点的温度,就会使磁石消除磁力了,温度越高退得越快,永久性丧失磁力的。不过你还先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先想想如何车削这个脆性非常之大的工件,受力大一点点就整块整块碎掉的

网友:
考虑用激光切割或用水刀应该不会影响磁性~

网友:
磁铁一般为锶铁氧,铝镍钴,和镍铁硼,都是粉末冶金烧结成的,只有钕铁硼的居里点较低有些不足一百度,前两种居里点三四百度。一般都是加工后在冲磁,加工好像也仅限于磨。
楼主还不是去市场找个合适尺寸的吧。

网友:
刚刚有空,给你解释一下吧
如果是钕铁硼的磁钢,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线切割。当然如果是批量,一般用金刚石刀进行套孔,小孔则要用震动钻打。
如果是铁氧体的磁钢,直接扔掉算了,因为根本没办法加工这么复杂的,人家本来也是用模具压出来的。你直接找厂家,他们都有通用模具。买个合适的现货就好了。不过一般他们不卖,因为太便宜了。所以你可以索要一个免费的样品。

楼主:
谢谢大家,÷
2楼,3楼,不好意思,是我理解错了,你们的意思只要控制温度就行了

本来的要求是做有磁性的长方体,充磁过了一段时间磁性就会消失,现在考虑嵌一块磁铁,因为所嵌面是面积最小的面,买不到那么小的磁铁(方法一:两块圆柱型磁铁,直径3mm,厚度2mm; 方法二:一块圆柱环磁铁,外径5mm,内径3.4mm,厚度2mm),所以买回来的磁铁要加工,当然磁铁的种类选择可以加工型的

先试试线切割吧

网友:
我单位的磁铁是委托专业厂定制的
磁铁再加工没遇到过

网友:
利用钕铁硼的磁钢,线切割加工,然后充磁(一般单位没有高磁充磁机)。
最好的方法是外协加工,成本不会太高。

网友A:
磁铁再加工,用线切割加工方法,是否会吸住钼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铁再加工,用线切割加工方法,是否会吸住钼丝??

一般都是不充磁加工的。充了磁,大都是迫不得已修改样品而已。
吸住木丝倒是不会。但是磁场对电流是有影响的。
还有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排屑困难等等。

放心,切,还是能切的。麻烦一些。

网友(2009-02-21):
回复 楼主:

仁兄,你所烦恼的问题,我可以帮你轻松解决,这种工艺在我公司这边是最简单的工艺了,咨询电话13925517626  杜斌  东莞嘉达磁铁公司

网友:
温度控制很重要。

网友:
建议你别自己搞了,画张图,找厂家订做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还是没有结果。

网友(2012-03-01):
很有技术含量的贴,正在不断学习中,谢谢楼主及各位前辈...

网友(2017-11-22):
引用 网友A:
磁铁再加工,用线切割加工方法,是否会吸住钼丝??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