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0.7MM长160MM的顶针该用什么材料?

楼主(2008-03-04):
要求这种材料的硬度和耐磨度要高.    该用哪种材质?的?哪位高手知道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是在塑料模上的吧?

网友:
SKD61 表面镀钛

楼主:
SKD61的价格太高了.能有别的替代品么.

网友:
Cr12不知行不行?

楼主:
CR12不行。材质硬度不够。硬度要达到60。材料要是后期热处理的话。会变形。

网友:
留余量,热处理以后磨加工,消除变形

网友:
cr4w18   你找找材料书吗

网友:
最好是高速钢.无心磨加工.

网友:
SKD51材质回复

你好.SKD51是日本材质的高速工具钢,我公司曾为客户做过0.65MM的棒材,专门是准备生产顶针以及小钻头。不知道楼主对材质有什么要求,
因为国内做这种材料品质比较不稳定,因为我公司的原材都是从日本采购的。具体请联系我13913884655周生

网友:
CrWMn不知道可以不?微变形钢,淬火后HRC60以上的 .
或者65Ni?
只从材料上考虑来的,这个是我们做压型模的常用材料.

网友:
留余量,热处理以后磨加工,消除变形,最好是高速钢.无心磨加工

楼主(2008-04-03):
求0.7MM的高速钢!!!

求直径0.7MM.直径160MM的高速钢.要求以淬火.硬度在55-60之间.无变形.哪位有这材料?便宜的哦。

楼主:
打错了.是直径0.7MM长度是160MM的高速钢!!!

网友(2009-09-15):
不懂得,看看大侠们的说法

网友(2009-10-17):
是热处理后硬度要达到60度吗,试一下CR12MOV吧,有需要请联系邮箱zhu-zhu1698@163.com
1162564270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