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寻找被测工件的基准面?

楼主(2008-04-03):
用CMM测一工件,轴长度为100MM,两头直径分别为12MM,6MM (已精磨)测两头的同心度,用直径12MM的毛坯面做基准面测得同心度为0.31MM,在用此圆加工的一个面做基准面测得同心度为0.10,为什么相差那么大,该已哪个面?以上两个面都已YZ补正.
请教,谢谢!

网友:
面有误差,测量候圆的投影面就有误差,
你自己想想测的四个点在不同投影面上的圆是同一个圆吗

网友:
用最平面 做基準面,操作方式你習慣用X找正,這不受影響?如果你是用掃描的話,應該 會很準確,不會相差那麽多,打點的話,儘量多測量幾點哦。
其次 ,同志,你的這個東東同心也太大了吧,我這裏都只幾個UM或是0。03。呵!

楼主:
2楼说的有道理.后来我反复测试了几遍发现毛胚面的重复结果都特别大,加工面的重复结果还是比较接近的.谢谢两位的回复.

网友:
不知道你的轴什么样子的  能否扫描两个圆柱 看看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