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阀的轴承,时间稍长就会轴承爆掉---请教

楼主(2008-04-03):
如图所示,现在转阀使用的是深沟球轴承。由于转阀装配后转阀的内腔需要进行90度以上的热水浸泡消毒,热量会不可避免地由阀芯传到轴承,此轴承受到以上高温影响的时间约有50分钟左右。通常一星期就要换,时间稍长就会轴承爆掉。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有没有耐高温的轴承?

网友:
可以选用大游隙轴承试试

楼主:
大游隙的?具体点呢?安装位置有限啊

网友:
同意“选择大游隙”的观点!原装位置没关系!

楼主:
我现用的是6006-2RS的轴承,请问转用大游隙的,在不改变转阀情况下,有哪个型号的适用呢?谢谢

网友:
90℃的话需要C4组的游隙,6006-2RS C4,还有轴承的油脂也要用耐高温的。
6 F  D3 C3 d0 M( G不过最好用陶瓷轴承,这样一劳永逸,不过游隙也要C4组的。

楼主:
如果我轴承选好了,这个转阀的密封型式,大家还有更好的想法吗?现在这个密封还是比较快就会失效了,才容易导致轴承生锈的

网友:
密封圈的材料最好选用氟橡胶,耐温和耐磨性能好。

楼主:
我那个转阀是作日化口腔品的,这个我要查查能不能用先

网友:
陶瓷轴承是不会生锈的。

网友:
陶瓷轴承好,价格要高点.

网友(2008-06-14):
选用不锈钢轴承,密封采用硅橡胶,油脂耐温180度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