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夹具设计---请教

楼主(2008-04-03):
产品:上面圆2厘米,下面圆0.6厘米,下面长度20厘米.要求:磨上平面.请问用什么夹具才能使产品放上去不用紧固自然会紧.

网友:
从描述上看好像是台阶轴,而非锥形轴

网友:
用单向超越离合器的原理就行。

网友(2010-10-10):
找个小卡盘不就好了嘛!

网友(2011-04-14):
有卖专用平口钳子的,带V型铁的,精度是1级精度的,既能保证垂直度还能装卡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