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传感器的选型,悬赏请教

楼主(2008-04-04):
悬赏20金钱已解决
最近设计需要用到高温传感器(0--800°C)

目前已经查到的有红外线型,热电偶型,光纤型

请各位高手帮我做一下补充,还有什么类型?在帮我具体解释下他们的利弊。不胜感激!

网友:
心结 友好!

你的这道题,采用“红外型测温仪”非常合适。
由于可远距离测量,则不必担心感应电磁场,既使遇有电磁干扰,也是可以采取屏蔽加以解决。
.
如果只是监测,就采用无输出接口型,价位在700~~1000元。
如果,让其参与控制,则采用有接口型,价位在1500元上下。
.
syw  080405---09.05

网友:
心结 友好!
.
热电偶型----双物质热电动势原理。特点:近距离测量,反应速度慢,模拟量显示及控制,也有数字化显示及控制,价格低。
.
红外线型----红外线光普原理。特点:远距离测量,非接触型,反应速度快,数字化显示及控制,价格中。
.
光纤型型----物质热膨胀+光学参数变化原理。特点:近距离测量,反应速度慢,有数字化显示及控制,价格高。
.
syw  080405---01.57

楼主:
总工好!
我是想应用于监测感应加热工序的工件的温度监测,看来需要采用反应快的红外型的,他会不会受磁场的干扰?

楼主:
感谢指点!明白了
设为最佳答案,奖金20元
嘿嘿,莫嫌我吝啬

网友(2009-08-17):
不是很清楚,等高人来

网友(2011-06-25):
我也要用这样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
长见识啦...................................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不要乱发话。

网友(2011-07-26):
线外高温传感器,你见过最高是多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