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搞一种叉车,需要用到液压锁和平衡阀---请教

楼主(2008-04-04):
最近我在搞一种叉车,需要用到液压锁和平衡阀
但是我不是很清楚液压锁,平衡阀之间的关系,平衡阀可以做液压锁使用吗?平衡阀的开启压力是多少,怎么来设定啊

网友:
液压锁是一种安全锁紧装置,而平衡阀是负载敏感阀。 平衡阀的开启压与油缸的压力流量杆径有关

楼主:
楼主。可不可以说的清楚点,关于平衡阀的问题啊,举个系统例子啊

网友(2008-05-04):
叉车升降与叉板倾斜都用平衡阀,平衡阀通常用于油缸无杆腔,防止重物坠落和管爆引起的意外。开启压力=平衡阀背压X开启比,开启比选3:1即可。

网友(2009-12-14):
需要用到类似的锁紧机构,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以前看到的一篇有关于此的文章   不知道对你有用没有

网友(2010-03-31):
回复 网友A:
正是我要的解答  哈哈 多谢了

网友:
学习了,不枉花3个积分。对于平衡阀和液压锁的使用,此文讲的比较多,遗憾的是在系统中如何应用和应用中注意事项还应该讲明白点就好了。

网友(2011-06-14):
我也来看看,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