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用液压破碎锤?---请教

楼主(2008-04-04):
我单位有一辆挖掘机,系统流量100L左右,压力18MPa,我选用的是水山机械的SB40锤,可是工作效率很低,没有力量
我试装SB43锤后,系统带动不起,请问我该怎么样选取啊,或者液压系统怎么来调整啊

网友:
压力和氮气打到多大?开机时击打频率是否正常(和其他锤相比)?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挖机?几吨的?

网友:
你所描述的资料信息不全面,没有办法帮你选择啊?

楼主:
我们是四吨的压力25兆帕

网友:
你好

工作效率低一般有以下集中原因:
1.进油口压力达不到;
2.氮气压力不足.
3.打击频率或活塞行程没有调整好
4.活塞间隙太大.
5.液压有污染,
6.油泵有毛病
以上根据客户反馈打击没有力度,我们去维修总结的,

网友:
按照液压破碎锤的建议选型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
出差在外不方便查,4吨应该没问题。你详细描述一下具体有什么问题。

楼主:
工作时间长了,油温90度以上,频率降低,无力的声音,是不是散热器过小啊

网友:
感觉是间隙过大,造成流量不足,频率下降。镀活塞。打击是否有力呢?
另外,是否匹配要回去查资料了。你把流量加大试试。这应该是65左右钎杆的锤,是吗?

楼主:
产品型号:SB40(塔型)
主要参数:  使用重量:298kg
           钎杆重量:18kg
           工作流量:40-70L/min
           工作压力:11-14MPa
             冲击频率:500-900bpm
这是我液压锤的参数,我的系统流量是100L/MIN左右。

网友:
如果开机正常,油温升高后频率下降,应该是间隙过大了。打开看一下活塞表面吧。压力还可以调高一点的。用5吨钩机比较好。

楼主:
我的液压锤是购买的水山的,就是新换个新锤,也是那样啊

网友:
新锤适用机型是有说明的。可能钩机带不起。用什么号牌液压油?

楼主:
液压油是中国石化,型号不好意思现在记不住了,我的选型是参照国内同种机型来选配的,我的液压系统也和别人的差不多,有没有可能是我的管路回油背压大,或者油散面积小造成的,请各位给分析一下啊

网友:
管路通径太小,或油箱太小,冷却液泄漏,滤芯超过使用期,内泄漏等,都会造成油温过高.液压油粘度下降.锤就没力,打击频率下降.如果是新锤,你的钩机肯定有内泄.氮气打到6M,压力调到16M试试.90度以上油温到底是多少度?正常环境温度达到60度,工作温度90度都是可接受的范围.

网友:
可以充,很简单。不知道你用什么车型,你打开驾驶室右前盖,应该可以看到调压力的手轮。没弄过就找人搞吧。

网友:
管路通经是19的,可以了。

网友:
不好意思,氮气是打到6公斤,单位写错了。

网友(2009-08-11):
另外还有两条,
液压油少了
回油堵塞